求高人指点PLC密码问题

楼主(2013-05-07):
西门子CPU226CN的PLC ,之前的工程师离去。现在这PLC出了问题,必须要上载程序,但密码不知道。高手在那里??

网友A:
1、如何清除设置的密码?

如果你不知道CPU的密码,你必须清除CPU 内存,才能重新下装程序。

执行清除CPU指令并不会改变CPU原有的网络地址、波特率和实时时钟;

如果有外插程序存储卡,其内容也不会改变。

清除密码后,CPU中原有的程序将不存在。

要清除密码,可按如下3种方法操作:

1)在Micro/WIN中选择菜单“PLC>Clear”选择所有三种块并按"OK"确认。

 2)另外一种方法是通过程序“wipeout.exe”来恢复CPU的缺省设置。这个程序可在STEP7-Micro/WIN安装光盘中找到。

3)另外,还可以在CPU上插入一个含有未加密程序的外插存储卡,上电后此程序会自动装入CPU并且覆盖原有的带密码的程序。然后CPU可以自由访问。

执行程序“wipeout.exe”不仅删除用户程序,而且会将CPU恢复成缺省设置,即网络地址:2,波特率:9.6K。 注意:wipeout.exe软件不能与USB/PPI电缆配合使用。

渴望无限!

网友:
可以<此处内容被屏蔽>的。。如果。。

网友B:
我司专门做PLC<此处内容被屏蔽>,程序修改,设备改造等工作。如有需要请联系我。王工;15000417840.

网友C:
我的做欧姆龙PLC和步科的,做非标设备的设计,PLC,触摸屏程序的编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