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做了个空压机变频改造

楼主(2013-05-07):
                                                               空压机变频改造技术方案

一、 具体改造技术要求

    1、  采用2+2联控方式;利用变频器对空压机进行改造,为了降低改造成本,每个空压站设置一套变频控制柜;

    2、 采用“一拖二”的变频控制方式,用一个变频柜控制两台空压机,让两台空压机分别都能切换成为变频机,同时这两台机也可独立运行,一台变频一台工频;变频柜的马达启动方式采用变频软启动,同时保留原有空压机上的Y-△星三角启动方式,可以自由切换;

    3、 变频控制系统同时具备对这两台之外其它两台进行联控功能,即该控制系统在进行变频控制的同时,根据压力设定值,控制其它两台固定机组的自动启动与自动停车,即2+2联控方式;

    4、 经过变频改造的空压机运行频率为25Hz~50Hz;经过变频改造的空压机必须增加独立冷却风机,在空压机低频运转时保证电机良好散热(设定温度控制启动独立风机);

    5、 各空压机原控制系统不作系统改变,具备独立工作的方式。

    6、 变频控制设备保护(触摸屏设定报警值)

        A、油温过高报警

       B、 油温过高保护停机

       C、压力过高保护停车

       D、空车过久自动停车

       E、主机相序保护

       F、电压电流保护

      G、电机过载保护

      H、电机温度过高保护

三、元器件明细与要求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与品牌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变频器                 西门子/ABB                                 台       3

2         电控柜                  国产质优                                     台        3

3         触摸屏                 10″ 屏、台湾威伦MT510              台        3

4         PLC                     西门子S7,含电脑联机适配器      套        2

5        主接触器               西门子/ABB及同等品牌                台        3

6       其它电气元件         施耐德及进口同等品牌                 套        3

7       压力/温度传感器     进口品牌                                      套        3

8      电子元件及电源       国产优质                                      套        3

9      风机                         按空压机配置                                台       6

网友A(2013-08-29):
好资料,感谢共享,感谢

网友B:
太坑人了吧,什么都没有,还以为有具体的实施方案呢,还花了一积分?

网友C(2014-01-03):
就是客户的技术要求就可以卖一分,真是坑人

网友D(2015-02-04):
不错啊,下来学习学习,谢谢啊。

网友E(2015-04-02):
变频器在25Hz能够正常运转吗?应该注意空压机喷油的问题

网友E:
应该不能低于35Hz

网友F:
拿走了,收了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