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外LED电视墙

楼主(2013-05-07):
应用领域

体育场馆用LED显示屏;

机场、火车站、码头引导系统、广告系统LED显示屏

户外广告LED显示屏;L

多媒体LED显示屏;

城市广场LED显示屏

道路交通显示、引导LED显示屏;LED电子大屏幕厂家=室内全彩显示屏最新价格表

证券公司、银行显示K线走势图利率LED显示屏

其它领域。

主要LED显示屏规格

室外屏(P10-P12-P14-P16-P20-P25-P31.25)

室内全彩表贴屏(P4-P5-P6-P7.62-P10)

室内全彩LED显示屏(PH5、PH6、PH7.62、PH10、PH12、)

室外全彩LED显示屏(PH10、PH12、PH16、PH20、PH25)

户外彩色LED显示屏,LED电子屏,LED大屏幕,LED模组,LED箱体,室内P6表贴三合一,LED室外大屏,室内全彩屏、室外全彩屏,LED显示屏,LED室内外全彩大屏幕, LED室内SMD全彩,LED显示屏控制系统、体育场馆显示比赛信息、比赛录象,LED广告屏;酒吧、舞厅等娱乐场所,LED电子大屏幕厂家

LED显示屏是一个系统集成的产品,需要LED封装厂商与显示屏应用厂商的密切配合,加强技术交流,下面就从选择和使用的角度介绍了全彩显示屏专用相关知识

1、防静电

显示屏装配工厂应有良好的防静电措施。专用防静电地、防静电地板、防静电烙铁、防静电台垫、防静电环、防静电衣、湿度控制、设备接地(尤其切脚机)等都是基本要求,并且要用静电仪定期检测。

2、 驱动电路设计

显示屏模块上的驱动电路板驱动IC的排布亦会影响到LED的亮度。由于驱动IC输出电流在PCB板上传输距离过远,会使得传输路径压降过大,影响LED的正常工作电压导致其亮度降低。我们常会发现显示屏模块四周的LED亮度比中间低一些,就是这个原因。故要保证显示屏亮度的一致性,就要设计好驱动电路分布图。

3、设计电流值

LED的标称电流为20mA,一般建议其最大使用电流为不超过标称值的80%,尤其对于点间距很小的显示屏,由于散热条件不佳,还应降低电流值。根据经验,由于红、绿、蓝LED衰减速度的不一致性,有针对性地降低蓝、绿LED的电流值,以保持显示屏长时间使用后白平衡的一致性

4、混灯

同一种颜色不同亮度档的LED需要混灯,或者按照离散规律设计的插灯图进行插灯,以保证整屏每种颜色亮度的一致性。此工序如果出现问题,会出现显示屏局部亮度不一致的现象,直接影响LED显示屏的显示效果。

5、控制好灯的垂直度

对于直插式LED来说,过炉时要有足够的工艺技术保证LED垂直于PCB板。任何的偏差都会影响已经设置好的LED亮度一致性,出现亮度不一致的色块。户外彩色P10\P16显示屏价格

6、过波峰焊温度及时间

须严格控制好波锋焊的温度及过炉时间,建议为:预热温度100℃±5℃,最高不超过120℃,且预热温度上升要求平稳,焊接温度为245℃±5℃,焊接时间建议不超过3秒,过炉后切忌振动或冲击LED,直到恢复常温状态。波峰焊机的温度参数要定期检测,这是由LED的特性决定的,过热或波动的温度会直接损坏LED或造成LED质量隐患,尤其对于小尺寸如3mm的圆形和椭圆形LED。LED显示屏在出现LED不亮时,往往有超过50%概率为各种类型的虚焊引起的,如LED管脚虚焊、IC管脚虚焊、排针排母虚焊等。这些问题的改善需要严格地改善工艺并加强质量检验来解决。出厂前的振动测试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检验方法。

网友A:
楼主不可以在这做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