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软件调试技巧1

楼主(2013-05-07):
STEP7软件调试技巧

安装WINCC7.0时,有些程序数据包安装选项不是太明白,程序数据包选项有:1.wincc 2.webnavigator 3.datamonitor 4.conectivitypack 5.simaticnet  请问这些选项分别是什么作用?
答:这些都是wincc的相关组件。
1、wincc是主程序,就是基本的wincc程序
2、webnavigator是BS结构所用到的组件,用于web发布。
3、datamonitor属于工厂智能组件,由于从任何一台机器上显示和评估当前的状态和历史数据,是数据发布和访问的组件。
4、conectivitypack是为满足二次开发等需要,向外开放的一个接口,是应用opc,oledb等技术的组件。
5、simaticnet是网络的组件,用于配置通讯相关参数,也提供了一系列的硬件驱动。
每个组件都有相应的授权,有了合适的授权,才能运行。
每个组件都可以在安装程序的帮助文档中找到解释,在网上也有详细的说明,可以在下载中心搜索相关关键字获取文档。

如果只是一般的工程需要,只需安装wincc即可组态项目,如果没装step7,net可以帮助你安装和配置通讯相关的组态。

楼主:
wincc修改报表的值,数据后增加了字母u

wincc报表采用归档变量,报表运行时编辑数据,但是数据后面增加了字母u,如何处理?
答:在被测值后面会显示代表“interpolated”和“invalid” (u代表德语单词“ungültig”,意思是“无效”)的“i.”,“u.”或“i.u.”。“interpolated”意味着显示的值处于两个归档 的被测值之间。“invalid”的意思是,只有变量的初始值是可见的,或者没有连接。
需要检查以下两点:
1. 新加的变量和PLC的连接是否正常,有无中断的情况。
2. 在变量归档的归档周期设置中,新加的归档变量是否和以前的归档变量使用了相同的归档周期,以及归档周期定时器的循环起始点是否相同。注意,同样是1s的归档周期,2x500ms和1x1s的效果很可能是不一样的。

楼主:
       西门子WINCC画面程序我考过来后为什么在我的电脑上打不开

我这有一套连铸画面,工控机挺老的,我想把画面做个备份,结果我把工控机上面的画面程序考到我的电脑上,我电脑上的WINCC提示0×8004610a:(null),点确定后就出现提示框写着无法装载文件……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我电脑上的WINCC是V6.0版本的!
答:不能直接拷贝,需要使用项目复制器备份项目,方法如下:
 点Windows的"启动"按钮,然后依次找到SIMATIC->WinCC->Tools->Project Duplicator,就可以打开WinCC项目复制器,然后点击上面一个"...",选择你的源项目mcp文件,点下面一个"...",选择网络上目标计算机的共享文件夹。再点"Duplicate"(复制)即可。有几点你需要注意:1.目标文件夹需要自己在那个计算机上先建好,记住共享权限要选择full control。2. 两个计算机要以相同用户名和密码登陆,且该用户属于administrators组和Simatic HMI组。3. 复制前要先把打开的WinCC项目完全退出,包括Runtime和Wincc explorer,否则数据库会复制不完全或无法复制。

楼主:
WINCC通讯总是中断

我厂的上位机最近总是通讯中断,我通过WINCC诊断工具查到错误代码为4116和4023.但是不知道代码的具体含义,请教大家错误代码的含义从那里查找。
答:1、WINCC诊的·错误代码,详见·:
wincc的安装路径下:
 ……WinCC\bin\S7CHNERROR.HLP文件中的“连接故障错误代码”。
 默认安装的路径是:
 c:\Program Files\Siemens\WinCC\bin\S7CHNERROR.HLP
2、例如:
  4116:
     无法建立连接,自动化系统拒绝建立连接。可能的原因:
    机架/插槽未被正确组态。为外部CP模块制定CPU模块的插槽。
    超出在自动化系统上最大允许的连接数目。

楼主:
                                                   wincc 授权过期怎么处理

问:安装了Wincc6.2,不是正版的,使用都没有问题,但是经常出现在wincc的主画面的一个窗口提示: 你的软件许可证过期,请购买有效的许可证.之前都是这些软件使用没有出现这个问题,请指点是什么问题?答:当系统弹出许可证过期的对话框后,选择“详细”按钮,会出现授权信息对话框,列表中会显示缺失的授权,或者直接看$:\Program files\Siemens\WinCC\Diagnose\Automation.inf或License.log文件。

楼主:
                                      wincc组态单按扭取反

问:WINCC如何组态一个按钮,该按扭可以自动取反,就是按一下置1状态,在按一下置0,在按一下再置1,能够这么循环,谢谢,因为该程序只能要求再画面中做,谢谢各位大侠帮助,要用C或脚本的话希望能提供下程序,感激!

答:按钮的当前值取反操作可以参考下面的思路:
BOOL 变量2;     \\ 定义一个内部BOOL 变量
变量2=!GetTagBit(变量1); \\ 获取需要取反的外部变量(变量1)的值,并取反,赋值给内部变量。
SetTagBit(变量1,变量2);   \\将取反的变量值返回给变量1
具体根据自己的情况编写脚本。

楼主:
                                            组态软件的功能分析

组态软仵指一些数据采集与过程控制的专用软件,它们是在自动控制系统监控层一级的软件平台和开发环境,能以灵活多样的组态方式(而不是编程方式)提供良好的用户开发界面和简捷的使用方法,它解决了控制系统通用性问题。其预设置的各种软件模块可以非常容易地实现和完成监控层的各项功能,并能同时支持各种硬件厂家的计算机和I/O产品,与高可靠的工控计算机和网络系统结合,可向控制层和管理层提供软硬件的全部接口,进行系统集成。  组态软件通常有以下几方面的功能:  (1)强大的界面显示组态功能。目前,工控组态软件大都运行于Windows环境下,充分利用Windows的图形功能完善界面美观的特点,可视化的m风格界面、丰富的工具栏,操作人员可以直接进人开发状态,节省时间。丰富的图形控仵和工况图库,既提供所需的组件,又是界面制作向导。提供给用户丰富的作图工具,可随心所欲地绘制出各种工业界面,并可任意编辑,从而将开发人员从繁重的界面设计中解放出来,丰富的动画连接方式,如隐含、闪烁、移动等等,使界面生动、直观。  (2)良好的开放性。社会化的大生产,使得系统构成的全部软硬仵不可能出自一家公司的产品,“异构”是当今控制系统的主要特点之一。开放性是指组态软件能与多种通信协议互联,支持多种硬仵设各。开放性是衡量一个组态软件好坏的重要指标。  组态软件向下应能与低层的数据采集设备通信,向上能与管理层通信,实现上位机与下位机的双向通信。  (3) 丰富的功能模块。提供丰富的控潲功能库,满足用户的测控要求和现场荽求。利用各种功能模块,完成实时监控 产生功能报表 业示历史曲线、实时曲线、提侠报警等功能,使系统具有良好的人机界面,易于操作,系统既叫适用于单机集中式控制、DCS分布式控制,也可以是带远程遇信能力的远程测控系统.  (4)强大的数据库。配有实时数据库,可存储各种数据,如模拟量、离散童、字符型等,实现与外部设备的数据交换。  (5)可编程的命令语言。有可编程的命令语言,使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要编鸾程序,蹭强图形界面  (6)周密的系统安全防范,对不同的操作者,赋予不同的操作权眼,保证整个系统的安全可靠运行。  (7)仿真功能.捉供强大的仿真功能使系统并行设计,从而缩短开发周期。

楼主:
用C语言写WINCC中按钮启动会弹出对话

用C语言写-----在WINCC中,画面中做了按钮,如果按下按钮便会弹出对话框来让自己选择是否想确定刚才的选择或者可以是取消。  本人不想用隐藏的按钮结合了实现,想通过C语言直接实现。。
答:用MessageBox按钮的脚本#include "apdefap.h"
void OnLButtonDown(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char* lpszPropertyName, UINT nFlags, int x, int y)
{
int j;
DWORD dwHelp1,dwHelp2;
j=MessageBox(NULL,"您确定要启动吗?","注意!",MB_OKCANCEL|MB_ICONEXCLAMATION|MB_SETFOREGROUND|MB_SYSTEMMODAL);
if (j==1)

   SetTagBit("ZCF-Start-HD",1); //想要的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