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星三角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3-05-07):
近日做了两个星三角的控制柜,遇到了个十分奇怪的问题,一台接好线试机,没问题直接正常运行,另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启动。星形启动没问题,跳转三角时,表现为星形接触器短路,把负载电机拆掉,运行正常,于是怀疑电机线没有接好,拆开检查,结果郁闷了,接的线是对的,到现在还是没有搞明白是什么问题,好在运气比较好是的不是很大的电机,我就直接启动了。。。

   各位大侠指点先我遇到的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