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000转的伺服(400W),在小小负载状态下,启动-加速-减速-停止共圈转10圈最快能做到多少毫秒?0.4秒够不?

楼主(2013-05-07):
请问3000转的伺服(400W),在小小负载状态下,启动-加速-减速-停止共圈转10圈最快能做到多少毫秒?0.4秒够不??

网友A:
e=T/J,e角加速度,T力矩、J惯量

最低加速参数是0.2s加速5圈整,然后0.2s减速5圈整,停止,速度曲线是三角波

要求角加速度e=5*2π/0.2=50π,即25圈/s,即1500圈/s,再减速,从1500RPM在0.2s内降到0。

400W/3000RPM电机:额定扭矩1.3Nm,中等惯量一般3*10-5kg.m2。空轴情况下输出额定扭矩能达到的en=1.3/0.00003=43333=6900*2π/s,就是说0.2s可以加速到1380圈

所以对标准400W中等惯量电机而言,这个要求很平常了。

网友: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