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位指令使用?

楼主(2013-05-07):
为什么我强制X0为ON时“Y0 ,Y1,Y2”都会起作用?

不是X0闭合一次移位一次吗?求助?

网友A:
因为你的动作太慢了,导致SFTR已经执行多次了,给你的指令加脉冲符号吧,SFTRP才是正确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动作太慢了,导致SFTR已经执行多次了,给你的...

 脉冲是指?

网友B:
查了一下手册,执行条件接通时,SFTR指令可能是每个扫描周期执行一次(移位一次)。

网友C:
应该用上升沿指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