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输入怪现象,是坏了吗?求救!!!!!

楼主(2013-05-07):
新买的一台FX3U-48MT/ES-A,上次使用很正常,有输入指示灯也亮,不输入指示灯熄灭。

今天拿出来玩的时候出了个怪现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用线短路0V和X0口,X0接口闪了一下就熄灭了,然后再不管怎么接都不亮了,其他的口X1、X2、X3。。。。。。一直到X27都不亮,但是!!!我又用24V和X0短接了一下,这下X0指示灯又闪亮了一下,然后再怎么接24v和X0都不亮了。

我写了个简单的起保停程序进去试试,X0启动,X1停止,Y0输出。发现24V接X0,X0闪亮一下就灭了,Y0也输出了,再用24V接X1,X1没反应,非得用0V接X1(X1闪亮一下又灭了),Y0才停止输出。

也就是说,输入端口X0。。。。。。一直到X27不管是接0V还是24V都没有输出,非要接0V才能闪亮一下,再接0V又不输出了,再接24V又闪亮一下,再接24V又不输出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是新手,以前完全没用过,怎么回事有谁知道吗?难道是烧了吗?我接线很小心的,不可能少了啊。

电表量输出侧0V和24V两端电压正常啊。跪求大神帮助!!!!

网友A: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忘记把0V 和SS端子短接吧。呵呵,再看看你的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忘记把0V 和SS端子短接吧。呵...

果然是这样的,谢谢啦!!!!太感激了,原来上次我短接果竟然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