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欧陆590+直流调速器控制并励式直流电机

楼主(2013-05-07):
一台直流电机,额定电压200V,额定电流27A,励磁方式为并励,励磁电压200V,励磁电流0.85A,用欧陆590+直流调速器控制,其励磁绕组是否直接与电枢并联,调速器励磁输出设为禁止。不知对不对?

网友A:
以前用过复励式电机是按照他励式电机方式控制的,使用正常。你也可以试一下

网友B:
不可以。励磁绕组要用590的励磁供电,不可并在电枢,因为590调速时,电压变化,不能保证励磁电压恒定,弱磁时转速增高。

网友C(2013-07-25):
590这种系统主要就是控制他励直流电机的,并励和串励好像都不行。你的机械设备对驱动有什么要求?

网友D:
励磁不能够屏蔽,除非你用外部装置单独给电机供给励磁电源,不过这种很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