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变频器过热问题

楼主(2013-05-07):
台达VFD-B 55KW散热风扇以前24V 1.5A坏了现在换成24V 0.46A 还是报OH,是不是散热风扇小了,还是其他的原因,请指教

http://s.click.taobao.com/t?e=zGU34CA7K%2BPkqB07S4%2FK0CITy7klxxrJ35Nnc0iFIWRhAY%2Bwhys7HaSUI6tH44cuB1nBfa5aKjJtc8C%2FFCR0iL8yLHWBJ6WpjXl7Z5zhaS%2B6WQ%3D%3D

网友A:
换前换后一个现象,说明就不是风扇的问题,最近几天怎么一直是你在问这个?难道还没查清楚吗

网友B:
变频器过热是因为变频器内部有个温度传感器将信号发给了CPU电路板。你可以根据原理依次排除,环境温度是否真的过高?温度传感器是否损坏,温度报警的下限值是否设置的过低,温度传感器上面是否灰尘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