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问题??

楼主(2013-05-07):
1;一把40W烙铁,用电笔验外壳,氖泡会亮,数字表测外壳对N有80V,指针表有几伏。   问题是漏电保护为何不跳闸?<此处内容被屏蔽>漏保是正常的<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A:
烙铁没有接地吧,所以不跳.如果焊接时候,外壳碰到其他接地的金属,还不跳就是漏电保护坏了.

网友B:
电烙铁使用时最后要接地。

网友C:
那是感应电压,外壳绝缘性;

网友D:
电烙铁使用时最好要接地,因为烙铁有个专门的接地线,防止静电对线路板造成损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烙铁没有接地吧,所以不跳.如果焊接时候,外壳碰到其他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铁没有接地吧,所以不跳.如果焊接时候,外壳碰到其他接...

 经试验漏保是好的,焊接时碰到外壳也不跳闸。

  奇怪的是把电源侧的2眼插头更换位置后<此处内容被屏蔽>L  N与插头的脚<此处内容被屏蔽>,再测氖管不亮了??

网友F:
应该是试验漏保是好的,焊接时碰到外壳也不跳闸。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那是感应电压,外壳绝缘性;              ...

网友H:
感应电吧!!!!!!!!!!!!

网友I(2013-06-07):
电烙铁头子接触地要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