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检测 模拟量输出 色标传感器BZJ-311

楼主(2013-05-07):
主要特点:

杰诺BZJ-311系列标志检测光电开关是通过其本身发出之光源扫描在被检纸表面上。因表面颜色的不同而使发射回的光量不同,从而达到对颜色标记的识别。

具备灵敏度调节旋扭,开关量输出以及模拟量输出等功能,经久耐用,经济实惠。

光源选择:

G: 绿色  或 R: 红色

接线选择:

BN:棕色  +  10-30VDC

BU:蓝色  ―  OV

BK:黑色      开关量信号线(NPN)

WH:白色      模拟量信号线(PNP)

操作步骤:

 NPN常开和常闭

(1)BZJ-311选择开关量输出时,只需要接棕、黑、蓝三根线,靠近线的黑色旋钮可以调节传感器的灵敏度,顺时针则灵敏度变低,逆时针则灵敏度变高。远离线的黑色旋钮可以调节常开和常闭,顺时针则为常闭,逆时针则为常开。

模拟量输出

(1)BZJ-311输出模拟量电压为0.5-5VDC,可通过区别不同颜色检测输出的电压值分辨出具体颜色.

(2)BZJ-311的接线需要接棕、黑、白三根线,需要调整旋钮为常开模式,这时候就可以方便的应用模拟量输出模式。

技术参数

外形尺寸mm size(mm)   38×62×100

供电电压Supply voltage   10-30VDC

使用环境温度Ambient temperature   0-50℃

检测方式   同轴的射式

检测距离Sensing distance   9mm

光点 Facula   圆点 circular

响应时间Response time   50us

输出电流 output current   <200mA

输出方式Output type   NPN、模拟量输出

引出线长度 Cable Length   2m

保护功能Protection   电源反相保护、负载短路保护

重量Weight   500g

注意事项:

  1、通电前务必检查所用电源是否符合DC12-24V±10%,最高不超过40V,否则有可能损坏光电开关。

  2、为保证高稳定性检测,要保证做到两点:一是检测距离符合规定的额定检距,如检距为12±2mm的,在安装时就必须使检距为12mm,这样就使开关能有上下4mm的防振动稳定区,而在检距为10mm时,其上下防振动区就大大缩小。;二是严格按操作步骤调节灵敏度。

  3、安装时应防止强光直射进光学镜头或采取适当的遮光措施。

  4、工作环境的温度、湿度、振动、冲击及其他有腐蚀性气体,均可能影响光电开关的工作,请您注意尽量排除这些影响。

  5、平时注意保护光学镜头的清洁,安装时尽量避免镜头竖立朝上,以减小灰尘。

楼主:
如有需要,请联系我们,南通杰诺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18906296499

网友A:
为何与OMRON的外观那么的相似???其实还有许多种的,体积也变细小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