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台S7-200怎么样联上位机和触摸屏?

楼主(2013-05-07):
30台S7-200,一台工控机集中监控,每四台PLC一个触摸屏本地监控。距离150M以内,有哪些方案?采用哪种方案相对省钱又简单?谢谢

网友A:
可以考虑将部分S7-200配置有2个串口的CPU,这样可以让2个串口的CPU,其中一个串口与单个串口的CPU通信,另外一个串口与触摸屏、工控机通信。这样整个系统的额外通信模块就不会由于网络的原因增加过多的成本。具体配置情况还需要与实际硬件相关,也不能总是想物美价廉。

网友B:
买个交换机,用网线连接或光纤,汇总一起,把其中一个PLC作为主站,其余作为通信得点,把其余读上来即可。

楼主:
各台设备要分开控制互不影响的。不能一台不开机,另外的受影响。

楼主:
有人说,在中控机那装一套S7-300最便宜的CPU,再装一个CP340?做MODBUS主站,然后连下面各个S7-200PLC,这种方式怎么样?

说明一下,各个PLC的数据量不大,只有20个数据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人说,在中控机那装一套S7-300最便宜的CPU,再...

这样的话你可以用一个s7-200做modbus主站,连接下面的s7-200啊!!!

网友D:
工控机用什么方式通讯?要是支持MODBUS就直接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人说,在中控机那装一...

 认真的说,你说的这种方式可行不?

我问过厂家,数据不多,因为是温度控制, 速度延时个两三秒也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控机用什么方式通讯?要是支持MODBUS就直接连

 工控机想用WINCC或组态王都可以。你说的直接连是不是每个PLC都直接上电脑?这样延时大概会有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大连德嘉的ETH-ibus模块,连接S7-200...

 你好,是不是以太网模块?多少价位?目前还有做方案阶段

我现在想的是每四台PLC联网,反正触摸屏也要连网的。

然后四台中的主机带个以太网模块,总共8个以太网模块上工控机,工控机那可能要个交换机?采用OPC通讯,WINCC软件

这种方式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太网联网方案最方便、最经济。无锡北辰(www.bei...

 你好,现在不方便上QQ,问下,西门子的OPC跟WINCC通讯听说只能8个PLC,这个OPC可以30多个吗?好像你说的还不错,速度怎么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工控机用什么方式通讯?要是支持MODBUS就直接连

网友H:
最不磨折你的方案,最现实的方案,我想:

30个PLC均采用双通讯口的224XP或226。 每四台PLC的其中1个通讯口与一个触摸屏组网,采用PPI网,屏作为主站,实现本地监控(这是你的设想,当然可以不是4台PLC),这个触摸屏需要能支持1屏多机的,国产屏中有许多是能支持。所有30个PLC余下的另1个通讯口与上位机组成MODBUS网。

网友F:
西门子的PC ACCESS只支持8个连接,但是北辰的BCNet-S7 OPC没有连接数和变量数的限制,波特率最高187.5K,变量刷新速度为10ms,应该可以满足要求。串口通讯比如MODBUS需要额外编程,速度较慢,数据吞吐量也小,一般情况下不建议采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不磨折你的方案,最现实的方案,我想:30个PLC均采...

 我也觉得这个方法最好,但是有点担心距离有点远,最远的可能有150M,而且30多个做MODBUS从站会不会太慢呢?没用过不清楚,搜百度都是说用以太网或PROFIBUS的.

你说的 “所有30个PLC余下的另1个通讯口与上位机组成MODBUS网。”直接用双绞线连起来,还是加以太网模块连成MODBUS TCP呢?好像WINCC中只有MODBUS TCP的驱动。这样只能用组态王?

网友H:
150M距离对RS485来说还行,注意按网络配置规则做就没问题。

30个PLC的RS485-MODBUS 网络确实有点慢,在采用较高的通讯速率、且通讯量不大的情况下,上位机读可能会延迟1-3秒,但写会得到基本满意的(WINCC+MODBUS+KEP-OPC)结果。

采用WINCC+KEP-OPC(不采用MODBUS),可以使用S7-200的187.5K的通讯速率。

以太网是好,但30个CP243-1得花6、7W。150M距离对普通以太网可能也是个挑战。

以上只是想法,没有作过跟你完全对口的项目。

网友F:
引用 网友H:
150M距离对RS485来说还行,注意按网络配置规则做...

选双口还不如选单口CPU,BCNet-S7PPI以太网模块也可以替代CP243-1,可省不少银子。

另外150米的通讯距离不是问题,可以多加一台交换机,价格也不贵。也可以考虑走光纤。

BCNet-S7PPI跟WINCC通讯除了可以OPC,也可以MODBUS TCP,你自己选择。

类似这种组网已经有很多案例,既稳定又经济,可以跟我们联系。

网友I:
看你们聊的我都快睡着了  各位大虾好功夫

楼主:
MODBUS 也得采用PPI电缆吧,还是怎么样的方式?

楼主:
BCNet-S7PPI以太网模块可以完全替代CP243-1吗,有什么差别?

网友F:
引用 楼主:
BCNet-S7PPI以太网模块可以完全替代CP243...

 可以取代。

网友J:
楼主 你好

可以尝试下用台达产品,我之前就做过类似的方案,具体如下:

台达自带以太网口和453口的触摸屏DOP-B10E615+DVP40ES200R 30台PLC(2组485、一组232)。本地控制时四台PLC485并联与触摸屏通讯,再将所有触摸屏与工控机以太网通讯,这样我觉得最舒服。

期待进一步交流 diao.yu@delta.com.cn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有人说,在中控机那装一套S7-300最便宜的CPU,再...

网友L:
方案一:

A组PLC的A1/A2/A3/A4的0号口,外加A屏的串口,组成485网络。这里的屏为主站,PLC为从站。设置屏的另外一个串口(或者以太网口)为从站,响应上位机的指令。

同理,设置B、C、D、E、F、G、H组,然后架设上位机。将ABCDEFGH八个屏的第二个串口或者以太网口跟PC机连成网络(串口就直接并联,以太网口那就找交换机),然后通过PC上的组态软件来管理八个屏,进而控制30台PLC。

方案二:

要求必须增加EM277或者采用双通信口的PLC,如224XP或者226。将30台PLC的0号通信口外加PC一起组成485网络或PROFIBUS-DP网络。PC是主站,PLC从站。然后将30台PLC按4台一组配置一个屏,连成485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采用方案二,最好取消PC机的写入权限。PC只是看看状态,要对PLC写入设定的话,只能通过屏来实现,否则有冲突隐患。如果用方案一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从成本上看,如果不涉及以太网好像都差不多。涉及以太网的话,可能方案一要多出一些交换机的钱。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方案一:A组PLC的A1/A2/A3/A4的0号口,外...

网友:
 什么东西要搞30个PLC啊?貌似这个配置本身就存在问题!

是刚入行的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F:
西门子的PC ACCESS只支持8个连接,但是北辰的B...

楼主:
对:     什么东西要搞30个PLC啊?貌似这个配置本身就存在... 内容的回复!

看不出来吗,不是一个设备啊,这么多人都不这样说,就你这样说呢

有可能一个设备用这么多个PLC不用大中型 PL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