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143模块通讯问题!坐等求教啊!

楼主(2013-05-07):
我毕设是做和利时的组态研究,其中FM143模块,RED灯闪,COM灯灭,手册上说通讯未建立,但是人家教学的实验工程没有问题,我也是照着人家的弄的,是不是设备组态的问题啊?我其他的模块都没有问题的,就只有FM143。各位前辈求教了。

楼主:
人家的教学实验程序下装后,通讯没问题,为什么我的程序下装后就不行呢?

网友A:
通讯不上一般要看看组态的,你看看加的卡件地址对不对,

网友B:
首先确定模块没有问题,接下来就只有检查你的组态了,看看硬件配置有没有问题,或者重新组态硬件配置,下装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不上一般要看看组态的,你看看加的卡件地址对不对,

对呀,毕设很简单的。。。总共也没几个模块,我就纳闷儿了,其他几个都没问题,唯独143不行

网友C:
首先 你得确定你的FM143的拨码开关位置是否正确 其次你得看看你的设备组态那个位置是不是FM143的模块;

网友D(2013-09-08):
数据库组态是右桥壁电阻组态了没有???、

网友E(2013-11-23):
右桥壁电阻组态了没有 50

网友F:
你说的com灯是灭的,说明硬件出了故障:看看拨码开关是否正确,检查底座有无问题。

网友G:
回答的有点晚了,但是哥负责的告诉你,你在地址设置正确,组态没问题的情况下,把主控的掉电保护打到OFF,电源断电,然后再上电,控制算法提示你初始化下装,你下装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