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120变频器在启动时通讯中断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5-08):
PROFINET实现S7-300与S120之间的通讯,在不启动时一切正常,在刚要启动的瞬间,变频报故障循环中断,在启动变频不报故障,一切正常运行,是干扰造成的吗?请各位师傅教教,谢谢!

网友A:
不知楼主是什么时候的项目?新调试的还是后期维护?变频报故障循环中断,肯定是通讯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是什么时候的项目?新调试的还是后期维护?变频报...

我们的设备是10年的,出现这种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