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接入电源线马达才能转起来?

楼主(2013-05-08):
单凭以下这几张图,怎么接入电源线马达才能转起来?

网友A:
K是什么开关?是否电机内的离心开关?

网友B:
单相电动机,其中U1U2是主绕组,V1V2是起动绕组,CR是运行电容器,CS是起动电容器。只要元件都没问题,直接把220v电源接到U1U2所接的那两个头上,就行了。电机外壳上不是有表示吗?

网友B:
电机外壳表示的是两种接法,一个正转,一个反转。

网友C:
   这是什么电机, 看了半天 还是没有看明白呢 !

网友D:
就是一个单相电动机啊

网友E:
跟电容式电风扇的接法差不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就是一个单相电动机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电机外壳表示的是两种接法,一个正转,一个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