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电路弄不明白了

楼主(2013-05-08):
三抽头变压器用桥式整流电路组成24v整流,借助其中两臂与中间抽头组成12v整流。然后再其中一臂上并一小型电流表。监视工作电流。这一点就不明白了。这不就相当于一笔短路吗?求高人指教。

网友A:
 什么是短路,电流表本来就是串连在电路中的呀!

12VDC 与 24VDC 上共用抽头的负极是正常!

网友B:
这个是短路了,电流表应该串在桥的负输出端。另外12V是半波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