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出鬼了??

楼主(2013-05-08):
一台6年的老设备,PLC是三菱的,人机界面是威纶的。问题:触摸屏中三个数据D201,D202 ,D203,其中D202和D203都能正常给数据到PLC,唯独D201给不进去,设备谁都没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求大神解释。。。

网友A:
到右D201的界面 通信自己接线读取数据  对比一下协议

网友B:
是不是本来就没数据啊?

网友C:
看看脚本有没有做了程序对它操作!

网友D:
换个屏咯!我们帮该程序。838626218.屏也是台湾的。

网友E:
D200用了吗?双字用D200,那么D201放的是高16位,供参考。。。。。。

网友F:
肯定重叠使用了。。。。。。

网友G:
肯定重叠使用了  数据在小于32676的时候看不出来  超这数的时候就 脑残了

网友H:
这个你要监看一下PLC中D201这个地址里面的值,说不定是PLC 中D201这个地址出问题了。在就是还要考虑到干扰问题,

网友I:
应该是PLC里面另外一个地方给D201值了

网友J:
监控一下D200里有没有值,如果没有修改过参数,看看是不是哪个地方动了,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254489112@qq.com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这个你要监看一下PLC中D201这个地址里面的值,说不...

网友L:
免费技术支持  13528089600   李

http://www.hzkeyou.com

网友M:
D201肯定是被占用了,建议你监控PLC的数据看一下,应该就能明白了

技术交流,QQ :541881337

网友J:
同意13楼的说法,程序的问题,D201肯定被占用了,需要监控下PLC,也有可能D201用了,但没实际意义,故没显示出来。欢迎咨询步科触摸屏山东代理254489112@qq.com

网友N(2015-06-05):
D201寄存器了坏了,存储器有使用刷新次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