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V7.0 SP2亚洲版安装数据包

楼主(2013-05-08):
请教一下,WINCC V7.0 SP2亚洲版安装数据包中,有wincc,webnavigator,datormonitor,connectiypack,simatic net程序,是都要安装,还是只装最前和最后的?谢谢!

网友A(2013-06-23):
如果仅仅用WinCc本身,那么这些附属软件可以都不用安装,不需要Web发布,无需安装webnavigator....不需要与第三方通过Opc通讯,那么Net也无需安装,等等。

网友B:
据说西门子软件的安装次序是这样的:

1 STEP7;
2 SIMATIC NET;
3 SQL;
4 WinCC;
5 WinCC Flexible;

6 MicroWIN;

7 Starter;

8 DriveMonitor;

9 scout

6、7、8的顺序没有关系,

注意1~5的顺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据说西门子软件的安装次序是这样的:1 STEP7;2 ...

 没太注意过顺序,这下清楚了。多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据说西门子软件的安装次序是这样的:1 STEP7;2 ...

4和5应该反过来,通常Wincc附带的SQL版本高于winccflexible。

网友D:
wincc和s7怎么连接?我怎么都连不上,上网查了好多资料还是不行。

网友D:
网上的好多设置我都试了,就是不行。哪位高手帮我远程协助一下。

网友E(2021-02-06):
能分享下WINCC V7.0 SP2亚洲版安装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