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什么是PLC

楼主(2013-05-08):
我想知道什么是PLC

网友A:
楼主是刚刚接触这东西吧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简单理解的话,它和个人电脑上的CPU类似,都属于某一类系统上进行数据采集处理的核心,但使用范围和作用与一般CPU不同,而且PLC不像个人电脑上的CPU一样单单指一个CPU,准确说它是一种控制系统,拥有自己的CPU,同时配置了各种功能面板和 I/O 口,可通过 I/O 采集模拟量、开关量等进行分析处理,同时拥有强大的可编程能力,一般利用梯形图程序中提供的各种软继电器即可实现一些复杂的逻辑控制,省去了传统的硬件式继电器复杂的接线和经济成本。

PLC较之个人电脑的CPU来说,其特点是拥有强大的数据采集能力和对某一种自动控制过程的优秀处理能力,在工业上、制造业上,民用比如电梯、自动洗衣机等的过程控制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网友B:
可编程控制器,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C:
  可编程控制器,百度一下 度娘会告诉你的,这样你就知道什么是 PLC 啦。

PLC 是 program logical control

网友D:
网上关于PLC资料多的很,你可以百度一下,要比我们讲的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编程控制器,百度一下 度娘会告诉你的,这样你就知...

  program logical control

//

 //  是 Programmable  Logical  Controller

网友F:
PLC就是可编程控制器;

网友G:
楼主你要逆天吗?

网友H:
做工控的人都应知道PLC。。。

网友I:
知道正确的英文的不一定很多

网友J:
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的英文缩写),是 program   logical   control 的三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的连写

网友K:
PC是计算机的意思,加个L不就是工业计算机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可编程控制器,百度一下 度娘会告诉你的,这样你就知...

网友M:
   简单一点,就是一个浓缩的小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