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仿真

楼主(2013-05-08):
我的西门子300的仿真软件为什么只能仿真OB块,不能仿真FC的呢?每次仿真FC块的时候没有流程线的显示!跟没仿真一样,但是OB块可以看到时间继电器在计时,线是否是通的那样子!

网友A:
楼主的FC块调用了?

网友B:
  是不是你的程序中的 FC 块没有在 OB1 里调用呀?

网友C:
FC块必须在0B块里,而且打开FC块时,要下载一下,并且OB块里调用的FC块条件要具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C块必须在0B块里,而且打开FC块时,要下载一下,并...

网友E:
对 FC块 保存 下载  就可以了

网友F:
看样子应该是没有调用FC块。

网友G:
你的OB1里面没有调用FC吧

楼主:
调用了啊!难道OB1也要下载进去,在下载FC的吗?就只下载FC的不行吗?

网友H:
你回到上一层,这样的话OB和FC就是一起全下载了

网友I(2013-06-14):
刚开始也碰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