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 与两台S120走pfibus通信变频器报循环中断故障

楼主(2013-05-08):
300PLC 与两台S120走pfibus通信变频器报循环中断故障,是在刚启车时,运行了3,4个月了最近刚出现

网友A:
建议检查一下线路,  看看 Profibus DP 总线上的 终端电阻,是不是因为线路而 不同。应该是受到干扰了,查看一下变频器错误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