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多年的制动刹车

楼主(2013-05-08):
  周末到朋友工厂去玩,在车间玩了一圈,看到了几年前我和他当时一起组装的气动刹车,看看还在服役中,只是刹车盘磨薄了好多

  当年的农民工刚到大上海,第一次接触工控,第一次拼装工件,没有任何的防护(不安全)一直用到现在,从 S5 模块的一个输出点控制一个气阀,气阀输出管路上再接一个压力可调开关到刹车制动器上--

网友A:
做个沙发先。。。

水哥考虑的可是没有气压的时候,断气刹车吗?

 我以前做的木地板双头砂光机设备用的也是类似这玩意。。

不过我的刹车片很大滴。刹75KW砂头电机的,

1.没有气压,达不到设定值,刹车不打开

2.当出现危险或异常时,按下急停,2秒钟内刹住。、。

网友B:
  这像汽车的刹车一样,一般多少压力才能刹车,能达到平衡抱死刹车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做个沙发先。。。水哥考虑的可是没有气压的时候,断气刹车...

 厉害

网友D:
 简单实用,就是有点危险

网友E:
还是简单实用的寿命长啊

网友A:
断气刹车刹的挺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