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当我断开PLC的复位程序时,机器也能复位

楼主(2013-05-08):
您好,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我用欧姆龙的PLC,,有一个地方RSET时,由于上下和前后同时RSET,然后就会撞在挡板上,我想先RSET上下,再RSET前后,可是程序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就复位了,然后我就想可能是别的地方把它RSET 了,然后我就断开相关的RSTA,可还是不行,最后我把复位程序都断开了,机器还是会复位(程序也发送到PLC里面了),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呢,调了一上午也解决不了,急啊,谢谢您!

网友A:
是不是你程序有问题啊。删除掉所有的还是每次复位?

截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程序有问题啊。删除掉所有的还是每次复位?截图上...

是这样的,我想可能是别的地方把这两个位置给RSET了,所以相关的地方我都给它断开了,可还是不行,后来我把所有复位都断开,上传进去后,机器还是会复位,程序有点长,图片可能显示完整,谢谢啊

网友B:
基本上判断说 程序逻辑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判断说 程序逻辑上的问题.......

嗯,我想也是,但我就是找不到在哪里,您估计是什么情况会造成这样的情形呢,谢谢啊

网友C:
查看交叉引用表,看看你要复位的那个位都在什么地方出现,什么地方可能会导致其复位。然后查看逻辑,修改之。。。。

不过这是西门庆的处理办法,欧母龙的没玩过,不知道能不能这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