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当我把复位程序全部断开时也能复位

楼主(2013-05-08):
您好,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我用欧姆龙的PLC,,有一个地方RSET时,由于上下和前后同时RSET,然后就会撞在挡板上,我想先RSET上下,再RSET前后,可是程序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就复位了,然后我就想可能是别的地方把它RSET 了,然后我就断开相关的RSTA,可还是不行,最后我把复位程序都断开了,机器还是会复位(程序也发送到PLC里面了),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呢,调了一上午也解决不了,急啊,谢谢您

网友A:
看的我一头雾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的我一头雾水啊。

可能我是想多描述一下,所以看起来有点乱,不太专业啊,麻烦您了!

网友B:
像是说程序当中多个RSET复位,不过像你这种情况,应该先框架好程序与流程,做重新写过,真正写程序好的人,不是要一开始就写程序,而是先想好你整个设计的流程

网友C:
像说绕口令一样。

网友D:
你是设计的什么程序,具体的要求是什么,把它的流程图画出来,在慢慢的根据要求写程序,也不是一次就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是说程序当中多个RSET复位,不过像你这种情况,应该...

好的,谢谢啊,程序是别的工程师写的,他走了,我是来修改的,现在又找不到问题,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设计的什么程序,具体的要求是什么,把它的流程图画出...

好的,谢谢啊,我再查找一下,但我不知道哪个位置程序会导致 在不用复位程序的情况下机器也能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