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陆514C问题

楼主(2013-05-08):
514C 从上到下5个LED灯 1 3 4灯亮 是出现什么问题? 电机不转 谢谢!

网友A:
我的回复

网友B:
1灯是电源指示灯,亮是正常的。3灯表示过流,定子电流(可以理解为电机电流)超过正常值3.5倍。4灯表示锁相,就是输出的波形和设定参考值一直,亮也应该是正常的。楼主可以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过流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