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506MV的触摸屏怎样上传程序呀

楼主(2013-05-08):
威纶MT506MV的触摸屏的程序怎样上传到电脑上呀?我照说明书看了一遍没反应呀。是不是传输线不行呀

网友A:
我使用的是MT6070IH

使用MINI型的USB线下载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的是MT6070IH使用MINI型的USB线下载滴

 我这个只有9针孔,那触摸屏和计算机连上以后有什么提示吗

网友B:
工程文件不能上载,,上载上来的文件不能用软件打开。

数据线的话就使用MINI USB就可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文件不能上载,,上载上来的文件不能用软件打开。数据...

 刚刚接触触摸屏,我们有一个现成的正在使用触摸屏,我就想看看他的程序,学习一下。不知道怎么弄呀

网友C:
安装EB500软件

EASYMANAGER

UPLOAD

QQ 380311035

网友D(2014-06-08):
引用 网友B:
工程文件不能上载,,上载上来的文件不能用软件打开。数据...

请问:将MT506MV里的程序上传后怎样编辑,然后重新下载到MT506MV里

谢谢。

网友E(2015-02-06):
求高手赐教,刚学玩触摸屏,威纶的MT506MV,我用EB500_2.7.4的编辑器反编译打开了文件,待我修改好后,进行编译再下载到触摸屏,却出现错误,是什么原因?一直试一直都显示错误。求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F(2017-07-11):
MT506MV与笔记本电脑连接,用USB转232接口的2,3,5脚分别对应MT506MV接口的8,7,5脚,电脑接口设置成com3,115200,n,8,1.屏显示通讯超时,请问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G(2018-03-26):
引用 网友F:
MT506MV与笔记本电脑连接,用USB转232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