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这是什么情况啊?

楼主(2013-05-08):
1、威纶通开机速度很慢,似乎是硬件决定,无法改变。

2、画面反应慢,比如按钮按下去,PLC那边有明显的响应速度,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网友A:
可能你得从画面上优化,比如单个画面少一点通信数据,

网友B:
触摸屏反应还可以吧;

是不是你数据太多了啊;窗口显示数据比较多;

网友C:
登陆电子信箱fescez@126.com,密码:20122012。有好书下载。

网友D:
可以试试台湾屏通的。反映很快。

网友E:
应该是数据太多了,,不过威伦通的要经常性的关下机,运行久了 是会比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登陆电子信箱fescez@126.com,密码:201...

 你这是在宣传啥啊?貌似一般人不会随便进入一个陌生的邮箱或网站。

网友F:
画面反应慢,应该是您使用了图片,建议您将图片优化一下,使用图片时选择“使用图片的原始尺寸”

网友G:
重新设置一下,触摸屏后面有两个小拨码开关的。可以联系我254489112@qq.com

网友H:
屏通采用基于 win7,vista,xp系统独立研发出的自主研发系统,具有好的稳定性,隐私性,与现行的pc机相似,符合使用习惯,  运行速度快,开机只要几秒钟

网友I:
有可能是PLC与HMI的通讯问题,毕竟是两家的产品,配合度不是很高,建议PLC+HMI尽量使用同一家产品。

网友J:
以前用也没有你这个情况,可能还是你的数据太大啊

网友K:
应该是数据太大了,我这用到是西门子300的与威纶通通信就不会,威纶通好像会稍微卡点。

网友L:
可能是通讯速率的问题。

网友M:
技术交流:QQ :541881337

网友N(2014-01-06):
引用 网友H:
屏通采用基于 win7,vista,xp系统独立研发出...

网友O(2016-04-05):
触摸屏数据太多了!!!

网友P(2016-05-05):
引用 网友I:
有可能是PLC与HMI的通讯问题,毕竟是两家的产品,配...

什么逻辑

网友Q(2016-07-22):
诶?离线模拟的时候画面正常吗?我刚开始做触摸屏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程序在PC上离线模拟的时候正常,但是下载到触摸屏上就反应速度非常慢。原因很简单,我把元件和背景图都改成“”使用图片原尺寸“后就正常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Q:
诶?离线模拟的时候画面正常吗?我刚开始做触摸屏的时候也...

谢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