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安注塑机变频器改造

楼主(2013-05-08):
想请教一下有谁对瑞安RY-100FA注塑机有变频改造的经验。今天去看了客户的一台注塑机,没看到控制柜里有压力比例阀和流量比例阀,平常我们改造的时候都是取这 两个阀的电流信号来给定变频器的运行频率,他这个没有这些阀信号的话能不能进行变频器改造?能改造的话变频器该从哪里取模拟量信号呢?

网友A:
个人认为有没有改造价值是看你之前是用的定量泵还是变量泵,没有压力比例阀和流量比例阀,那没再仔细看看注塑机上压力和流量信号送给谁了?只要这两路信号能找到就不愁改,还有确定一下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建议伺服改造,更赚钱,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