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流过低。

楼主(2013-05-08):
      各位同仁,本公司有一台185KW的排风电机。最近几次启动运行的时候老是达不到额定电流!实测电流为120左右。测电机三项电阻也是正常,电机不是在空载状态,检查皮带也不是很松  正常情况电流应该在240左右。 但是低电流运行半个小时左右。电机电流又会自己提升起来。本人才疏学浅以前没有见过这种情况。诸位师傅有谁遇见过这种情况,烦劳指点一二,在下谢谢各位。!

网友A:
查查看,会不会是风门引起问题。

网友B:
电机检测要没有问题的话,看看进出风道和风门是否有不通畅的地方,半小时又能达到正常电流,说明电机没有问题,风机是否有问题,仔细检查一下吗!

网友C:
这与排风机风速有关。当开启风机风速大时,电流就大,反之就小。检查一下风机的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