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compactlogix联机问题

楼主(2013-05-08):
rslinx上能通讯得上,就是上载不了程序。联机的时候提示无法创建工程

cpu是1769_L35E   我用的软件版本是15,16的

谢谢各位了

楼主:
好像在没联机的时候也无法创建这个cpu版本的工程

网友A:
你好,我也是刚学   CPU是不是需要升级一下  软件有授权吗

网友B:
CPU的framework刷新了吗?硬件版本要和软件版本一致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的framework刷新了吗?硬件版本要和软件版...

 我在没联机的时候也创建不了那种cpu类型的工程,和软件版本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C:
只有L32E吗?我手上的版本最高17.00,有L35E,楼主再装个17的版本试试。

网友D:
和版本无关,软件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