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ES2做主机,两台SS2分别做2#,3#机,主机可以读写三号机数据,但只能读2号机数据,但不能写数据,望台达技术支持

楼主(2013-05-08):
ES2做主机1#机

,两台SS2分别做从机2#机 ,3#机;台达PLCLINK连结,分别读写5个字节,但主机只能读2#机数据,但不能写2#机数据,但可以读写3#机从机数据,啥原因,望台达技术支持:付上三台机的程序!

上面是写入2#,3#从机的程序,但只有3#从机可以写进去,2#从机无反应,1#D1496到2#机D200,1#D531到3#D200,1#D1531可以写到3#从机里面,但1#D1496不可以写到1#从机D200,读的程序在付件里,3台程序都有,1#主机可以读2#,3#从机数据,可以写3#从机数据,但不能写2#从机数据,莫明奇妙的问题,不害怕有问题,就害怕问题不知道从哪里来!

网友A:
我也没大明白,瞎说,勿喷啊

一,LINK应该在数据处理完后启动LINK、

二,看你2号站的程序 ,你是把X20-X32的位写给了D100,那就是想读取2号站的D100,D100的地址应该是H1064开始的地址啊,看你的是K1M101,我没理解、

三,读取与写入的笔数、地址都没有,只是1428、1496这样的最终地址。比如:想读从站的D100开始的连续4个位,那D1355要写入H1064,D1434要写入H4,类推……最把D1428里的值取出使用。

网友A:
我做的一个测试的,3台从站,1号站为大工计控的AIO5000,2、3号为台达E、F变频。

网友A:
主站为EH2的主机。

网友:
我看了下101例,好像主机不能用ES系列做主机,只能用SA,SX SC,EH;但台达编程软件也没有过虑掉呀,你选择的时候,可以用呀,所以出现了现在的问题,还好吧,可以读  写3#从机,2#从机不可写,只可以读,目前做机器,2#从机只是采集信号,不是太大的问题,要是要输出就完蛋了,所以台达软件不能全信呀,目前测试是要稳定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大明白,瞎说,勿喷啊一,LINK应该在数据处理完...

读可以读,就不能写呀,写的是MOV D200 K1Y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友A  我也没大明白,瞎说,...

2#从机的D200数据就是1#机D1496相对应传过来的数据,你只要把数据写到1#机 D1496 ,2#机D200就应当有数据呀,我的程序是这样把2#从机 X20-X69 传到3#从机Y20-Y69,

                                   2#从机x0-x7 3#从机X0-X7传到 1#主机里面

              1#主机M101-M104传到  2#从机y0-Y4

              1#主机M101-M104传到  3#从机Y0-Y4

不能的是:1#主机M101-M104传到2#从机Y0-Y4

  上面程序测试了多便目前就是这样!

网友:
要是主机是SC SA SX EH应当就可以了呀,但目前没有以上主机呀!不能测试,测了就当也可以呀,台达官方例程101例通过了呀!

   不可能做机器用台达的都要看例程呀,不太现实呀!编程软件通过了,实际通不过,有点问题就应当是软件的问题,因为你没有测试好,让不可用的主机通过PLC LINK链路链结通过,

   不好听的就是做软件测试的不认真,也全的不全面呀!

网友:
问题解决了,把D1450改为K5  就行了,101例太老了,全系列都支持应当!

网友:
问题解决了监控D1450 是0,改为K5就行了;但写2#从机的数据长度,D1451是K5,现在上电

 MOV K5 D1450 D1451 D1434 D1435,台达系列支持都做主机,但有可能读写数据长度不一样!

网友A:
ES对LINK支持不行,ES2还行。

网友(2015-09-02):
上面的三个程序上载,是可以应用,希望有用的人作个参考!

网友:
程序用了3年多了,今天重新发上去,希望有用的人作个参考!

网友C:
学习学习  看看这个东西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D(2016-07-18):
楼主那我用的SV2系列做主站,两个SV2系列做从站,使用PLC LINK可以通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