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变220v怎么测出来

楼主(2013-05-08):
今天休一数控车床用380v三根线变220v出三根线,然后接在驱动器上,怎么用万用表测不出220v的电压,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的万用表不是真有效值的万用表吧,所以测不出来?

网友B:
你首先在有电的设备确认万用表是好的,然后再用该万用表去测量,你的万用表都不知道好坏,测量正确有用吗

网友C:
检查线是否接好,表是否完好。。。

网友D:
380的,测相间电压就是380,俗称线电压,测对零就都是220,又叫相电压。

另外,测不出是什么意思?测电压值为0?你测的是什么电压?线电压还是相电压?

网友E:
1.确认万用表是不是好的;

2.检查三根进线电压是否正常;

3.检查变压器三根出线电压是否正常,如进线正常而出线没有电压,则变压器断路。

网友F:
关键是你的测的部位要找准了

网友G:
楼主的问题我如果没猜错的话,客户用的是伺服电子变压器,所以测不出来,能不好可能伺服还是会报故障的偶……

网友H:
1.确认万用表是不是好的;测量点正确不?

2.检查三根进线电压是否正常;还有你的 220V 是相电压还是线电压?

3.检查变压器三根出线电压是否正常,如进线正常而出线没有电压,则变压器坏了,测量变频压的几个绕组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