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40运动控制卡可以三轴轨迹吗?

楼主(2013-05-08):
B140运动卡可以三轴轨迹吗?如果可以,该怎么实现?

网友A:
一般来说是可以的,具体如何实现,要看您的具体架构和曲线要求。

楼主:
要求是在AB轴可以按指定线、圆弧运行,C轴可以任意设置在AB轴的某一个轨迹段内运动任意设定好的距离。

比如,AB轴共有六段轨迹。1、线段;2、线段;3、圆弧、4、线段;5、圆弧;6;线段;

C要求在AB执行2、线段过程中运动1000个脉冲;在AB执行到3、圆弧段时又要运动3000个脉冲;在AB执行到5、圆弧时又要运动2000个脉冲。在AB运行在1、4、6部分时C轴不要运动;

我所掌握的知识是:

VMAB

VP10000,0

VP15000,5000

CR1000,45,45

VP15000,15000

CR2000,90,90

VP12000,15000

VE;BGS;AMS

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在AB轴的2、3、5段轨迹时,插入C轴的运动;

请指教。

楼主:
另外C轴的运动相对于AB轴是没有规律可言的。要求现场任意设置C轴在AB轴的某一段开始运动。速度要和AB轴当前段同步,也就是要AB轴运动到第2段轨迹开始,C轴开始1000个脉冲发送,当AB轴第2段轨迹正好完成时,C轴这1000个脉冲也正好发送完成。

网友A:
在定义好AB轴的动作后,定义以S轴为主,C轴为从的电子齿轮关系。插补开始运行后,随时监视 _CSS 的状态,随着 _CSS 的变化随时调整同步比例(当c轴不 需要运动时,同步比为0)。

这样的方式能否满足要求?(这种方式可能存在着同步比本身的计算和设置的精度问题)。

楼主:
谢谢刘工指导,我们的项目对C轴的运动精度要求不高。C轴只要在特定的时候动起来就可以了。早一点晚一点或动的多一点少一点都没有问题。

另外请问刘工,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在#A中规划AB轴的VM矢量;在#B中运行一个#LOOP实时查看_CSS的编号,并根据编号的变化调整GR的比率。执行时,同时在0号线程中执行#A程序段,在1号线程中执行#B程序段。

网友A:
如果AB插补的轨迹不长,可以只用一个线程。如果AB插补的路径比较长,就只能用双线程了。

楼主:
谢谢刘工指导,我先测试一下看看运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