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有什么特殊功能吗?为什么这么贵

楼主(2013-05-08):
有一台VACON变频器的3个片式瓷片电阻,型号:SH2A027-1,这个电阻不知有什么特殊功能,价格要200多,一台变频器上有3个,全坏了,如果要换的话,要600多,我的妈呀,这也太贵了吧?这三个电阻应该是充电用的,不知能不能用普通的电阻代替,这个是不是有什么保护功能的呀?

楼主:
有人维修过这个吗?这个品牌的变频品好象很少见

楼主:
这个电阻用的人不多吧?

网友A:
充电电阻的话--是不是并接电解电容的?还是启动时候的通电,然后一会接触器端接它的充电电阻?

楼主:
我怀疑这个电阻有什么保护功能的,这个坏了,模块都没事

网友B(2014-06-09):
你的电阻买下了吗?在哪里买的,什么品牌的?

网友B:
我问了几家要130,可惜是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牌/阻值/功率/耐压/等待,请指教?

网友C:
看形状不是普通电阻。

网友D(2015-02-23):
虽然无法看清楚,但可以肯定此板并不仅是电阻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