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更换信号模块

楼主(2013-05-08):
准备更换正在用着的西门子S7-300计数器模块FM350-1,请求大家有什么注意的吗?给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查看一下S7-300硬件手册,里面说的很清楚,如果没有,可以从网上下载,很多的。

网友B:
  更换信号模块,如型号完全一样的话,PLC 程序和硬件不改变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直接更换使用

网友C:
直接停电更换即可,这个模块没有啥东西(如果是定位伺服系统模块之类就得好好玩玩)

网友D:
关电源,停CPU,然后更换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关电源,停CPU,然后更换就行了

注意连接各模块的背板总线

楼主:
谢谢各位,确定明天更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关电源,停CPU,然后更换就行了

 电源都关了,还关cpu干嘛........

楼主:
感谢各位,今天换了,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