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S程序转换K200问题

楼主(2013-05-08):
K120程序用编程软件转换成K200后并下载到K200PLC中,编程软件弹出;PLC错误I/O.parameter(当电源供电或者模式改变到运行模式,I/O模块和保留信息不同)

请高手指点怎样解决这问题。

网友A:
是不是设置不对呢

楼主:
参数设定也没问题?请高手留个邮箱发过去给看一下。

网友B:
I/O超出范围了

楼主:
从K200S手册中找到对应错误,插槽0未使用,插槽1插槽2都是G6I-D22B输入模块,插槽3插槽4,插槽5都是G6Q-RY2A输出模块。在参数设定中I/O该选哪种型号?请高手赐教。

网友C:
120  200在一些功能上的使用是不一样的,不能简单的认为可以相互转化

网友D:
对照一下两台PLC的插槽,然后查看一下两台PLC的参数;看截图,好像是韩一的“真空镀膜机”?

网友E:
120s的输入输出点与200的不一样。是对应不起来的,重新换输入输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