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新手一枚!我WIN7 64位旗舰版系统如何安装WINCC

楼主(2013-05-08):
电脑系统是WIN7 64位旗舰版  WINCC哪个版本的能支持!请各位帮忙明示!谢谢!!

楼主:
请各位老大给个明示!!

网友A:
目前支持64位Os的版本:

Wincc V7 Sp3

Wincc V11 Sp2

Wincc V12

其中,V11与V12不能共存。

上述版本亚洲版均需要硬件狗,其他语言版本仍然使用软授权。

安装方式极其简单,双击软件Setup即可,任何版本的WinCc均使用队列服务,因此,操作系统中应安装消息队列服务,在Win7中,请在程序功能中启用Windows功能里添加消息队列服务。

原版未经修改以及正版的操作系统至今仍保持着较高的安装成功率,其他版本仍然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安装失败。

网友B:
wincc7.0sp3版,我已经win7 64bit上安装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支持64位Os的版本:Wincc V7 Sp3Wi...

非常感谢啊,能不能给个明确的下载地址啊。。我在网上找了好多都没有找到直接的下载地址。。谢谢哦

网友C:
水冷冷冻机 浙江冷冻机 温州冷冻机,金华冷冻机,台州冷冻机的用途和特点:

水冷冷冻机 浙江冷冻机 温州冷冻机,金华冷冻机,台州冷冻机 冷水机产品特点l.智能PID精确控温,精度可达±0.1℃;2.后进风侧出风,低噪音设计;3.轻触式按键,操作方便;4.大容量开口浴槽,可以进行低温实验,并便于清洗;5.多种报警接口,包括水位报警、水流报警、超温报警;6.并行接口、USB接口,可与PC机进行数据通讯,可与设备交互数据、远程控制及报警。冷水机应用领域1.配套实验冷凝设备。如旋转蒸发仪、蒸馏器、冷凝管,具有温度高低可控、温度稳定、冷凝效率高的特点,可有效提高回收率。同时其流体净化功能,可以避免流通管道堵塞、生长微生物。2.配套半导体激光设备。半导体激光设备由于其特殊结构,对水质要求较高。本系列冷水机独有的水质净化系统,可以过滤固体颗粒物、选配去离子装置、露点检测装置等,更符合半导体激光器的需要。3.配套真空设备。此类冷水机也符合高品质真空设备的需求,如分子泵、小型真空镀膜机等。4.配套医疗激光设备。此类冷水机独有的水质处理特点,使其成为医疗激光设备配套的理想选择配套实验室设备。本系列冷水机也广泛应用于原子吸收光谱分析仪、发酵装置、反应釜、电泳仪等。 可选多重配置: 一重选择:全不锈钢水路,水质洁净; 二重选择:内置过滤装置,保证水质; 三重选择:紫外杀菌,防止微生物滋生; 四重选择:离子净化,满足低电导率需求; 五重选择:露点检测,保护设备不结露。水冷冷冻机 浙江冷冻机 温州冷冻机,金华冷冻机,台州冷冻机

网友D(2014-12-11):
wincc7.0sp3版,我已经win7 32bit上安装成功! 如果还没装上,还需要的话教你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wincc7.0sp3版,我已经win7 32bit上...

怎么安装,大神

网友F(2015-01-20):
Wincc V13只能安装在64位机上,可安装v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