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变频电机直流制动的问题

楼主(2013-05-08):
一台电动机功率75kW,用施耐德ATV61变频器控制,采用思浙的直流制动单元,变频器设置为“一般应用,LI6直流制动”。在试车时,电机停车后投入制动时,变频器报“制动过速”,将变频器减速时间调整到16秒后,虽然不再报警,但仍没有制动电流,望大家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我以前用 ATV71,也经常出现这个问题,让我很头疼,你知道我是怎么解决的吗?

经过多次发现,操作工很多时候在正转的情况下不按停止直接按反转,

或者正转中按了停止按钮后,电机还没完全停下来,就按了反转按钮。

这样的话,务必报制动过速。

上面的解决方法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B:
型号匹配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网友C:
1)印象中75kW的ATV61(电压380V)已经自带制动斩波器,看看你的制动单元是否带有斩波器,如果有并且接到了变频器的制动电阻端子而不是直流母线端子,这样可能会让制动单元的斩波器不正常工作导致无法使用电阻消耗制动的能量

2)使用制动电阻和直流制动,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功能,前者是用于消耗电机作为发电机时所产生的多余能量;后者是在制动时注入直流电流,产生一个静止的磁场实现高制动转矩

3)变频器设置为“LI6直流制动”,这个不就是要LI6有信号才注入直流吗,如果你的LI6没有信号,那当然不会执行直流制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印象中75kW的ATV61(电压380V)已经自带...

网友E:
问题是你的工艺要求需要那种制动方式?

楼主:
我是按手册上介绍的来接线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按手册上介绍的来接线的。

手册上是指“制动电阻器”,但如果你用的是带斩波器的制动单元,那就要直接接到直流母线上面

楼主:
能画一个简单的接线图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画一个简单的接线图吗?

先询问你的制动单元的制造商,看看是否带有斩波器,有的话就接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端子,没有斩波器则接到电阻端子

端子就查变频器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