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网络摄象机安装注意事

楼主(2013-05-08):
如果想在既有的网路架构下安装IP网路摄影机,一台性能较强的电脑是不可或缺的,可以选用Windows95/98/NT/2000或Linux作业系统的PC,此外苹果电脑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一般市面上的电脑通常都具备网路支援功能及浏览器,所以使用者可以很轻易的启动IP网路摄影机,不需要为其他周边设备伤脑筋。

    设定密码以增添网路传输的安全性
    如果要采用IP网路摄影机,建议设定密码以保护摄影机所录取的资料;密码既可防止资料外 ,又可保证摄影机操作设定不会被随意窜改。若要应用在安全需求更高的场所,可将IP网路摄影机连接到具备特殊保护措施的电脑上,并可采用加密技术,如HTTPS协定等,以确保资料的机密性。

    高品质影像须知
    如果希望捕捉到高品质的影像,用户应注意到电脑萤幕的显示设定,其萤幕色彩至少需达65.000位元;另外,平面LED显示幕虽然使用起来十分方便,但在观看影像时,效果反而不如CRT萤幕。其他高品质影像需求如下∶

    使用大量光线
    在很多情况下,影像画质较差是由於照度太低。一般而言,光线越强,影像的品质越高;而在较弱的光线下,影像的色彩容易单调、模糊不清。一般专业摄影师都会采用照相机闪光灯来弥补光线的不足。
此外,解析度较高的摄影机虽可在照度小於1 Lux的条件下工作,但这只是意味著摄影机在1 Lux时可以捕捉到影像,却不代表在1 Lux时能获得良好的影像效果;若要捕捉高解析影像,其照度至少需达到200 Lux。

    避免背光
    一般而言,摄影机的动态调节能力是有限的,应尽量避免出现影像上的明亮区域,因为明亮的影像会导致曝光过多,物体就会显得过暗。

    减小对比度
    用户可以通过调整摄影机的曝光程度,来取得较平均的照度。

    安装室外摄影机
    如果要将IP网路摄影机安装在室外,则需配置室外用机壳。室外摄影机一般使用自动变焦镜头,可以调节影像感测器需要的光线,提高摄影机的动态功能,并可保护影像感测器免遭强光的损坏。
其他户外用IP网路摄影机的的注意事项如下∶

.   照明
    夜晚使用摄影机时,为了避免反射和阴影,通常需要照明设备,可以使用红外线照明灯代替普通灯泡。不过用户必须使用黑白摄影机和带有红外线照明设备的网路影像伺服器,因为黑白摄影机对红外线感光较为灵敏,而彩色摄影机则无法发挥红外线功能。    避免直接拍射阳光
    尽量避免影像中出现直射的阳光。直射的光线会使摄影机无法捕捉影像,并可能使感测器晶片上的彩色滤光器永久性脱色,导致影像出现条纹。如果可能的话,安装时需保持摄影机与阳光照射的方向一致,并尽量避免对准天空拍摄。

    放大器增益
    在电脑中可以调节影像感测器的增益级别,增益越高,在弱光下的性能越好,但干扰也会扩大。在光线较弱的时候,用户可以使用高增益以获得较好的性能,在光线品质良好的时候,用户使用低增益同样可获得高品质的影像。

    快门速度
    通常快门速度应设置为1/50或1/60秒;光线弱时曝光时间长,可以获得良好的性能。如果要捕捉快速移动的影像,快门速度应设定为1/10000秒。

    选择合适的镜头
    底座
    摄影机的底座有两种主要的标准∶

1. CS-mount感测器和镜头间的距离应为12.5mm。
2. C-mount感测器和镜头间的距离应为17.5mm。如果无法聚焦,可能是选用了错误的底座类型。
另外,用户也可采用一个5mm的套环(C/CS适配器环),将C-mount镜头转换为 CS-mount镜头。

    感测器尺寸
    感测器尺寸越大,镜头越昂贵;1/2"镜头适用於1/2"、1/3"和1/4"感测器,但不适用於2/3"感测器。如果在大感测器上使用一个较小感测器制造的镜头,影像将会出现黑角。

    焦距
    焦距与感测器组合在一起形成了视角;小焦距的视角较宽,较大焦距具有狭窄的远摄视角,而在调整远摄镜头的聚焦时,操作必须更为精确。

.   镜头类型
    镜头主要有三种类型∶
    1. 单一焦距∶焦距是固定的,如4mm、8mm。
    2. 变焦镜头∶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整焦距,如4-10mm;焦距变化时焦点不变。
    3. 变焦点镜头∶这是一种低成本的变焦镜头;当焦距更改时,镜头必须重新聚焦;通常为3.5-8mm。
    可变光圈
    可变光圈是一种机械装置,用於调节通过镜头的光线数量。在镜头中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可变光圈∶
    1. 手动可变光圈∶转动一个环,以调节可变光圈。
    2. DC自动可变光圈∶摄影机的输出调节可变光圈。
    3. 影像自动可变光圈∶类比影像信号调节可变光圈;此类型目前不常使用。
    室外一般采用自动可变光圈镜头,能保护影像感测器免遭强光的损坏。

    网路传输线路
.   PSTN电话模式
    广泛应用於连接外部网路,廉价且实用,但传输速度不是很快,有时会产生传输错误状况,需要重发资料。当下载文件时,最大速度可达56kbit/s,但上载文件时,最大速度是33.6 kbit/s。

    ISDN电话模式
    在许多国家的使用率都很高,最大传输速度为 128 kbit/s。

    xDSL模式
    Xdsl模式包括∶ADSL、HDSL、IDSL和VDSL等,目前越来越流行。电信服务公司和ISP厂商都提供xDSL传输模式,只要每月支付固定费用,就可以连接网际网路。
   不同ISP厂商的标准速度也不尽相同,上载和下载速度也有区别。通常下载速度约为1Mbit/s,上载速度约为250Kbit/s。

    有线电视Cable Modem
    使用有线电视电缆传输,这种服务在人口密集的都会区域较为流行。不同地区之间的速度也不同,速度会随周围有多少用户在使用该项服务而有所变化。一般最大速度为1Mbit/s。

    T 1连接
    由网际网路ISP厂商提供,每月支付固定费用,就可按需要连接到网际网路。此一线路在公司行号或是网咖等线路使用率较高的单位较为流行。连接速度为1.5 Mbit/s。

    10 Mbit 乙太网路
    有两种主要标准;使用双绞线的10BaseT和使用同轴电缆(RG-58)的10Base2。由於10Base2有点不可靠,如果电缆上有任何地方发生中断状况,整个网路就会停止工作,所以不常使用。一般传输容量可以使用10 Mbit/s的50%。

    100 Mbit 乙太网路
    主要标准是100BaseT,约可使用100Mbit/s容量的50%;如果有交换机,则可以利用100%的容量。

    1000 Mbit(GB)乙太网路
    用於建筑物的骨干网中,主要标准是1000BaseT,约可使用1000Mbit/s容量的50%;如果有交换机,则可利用100%的容量。

    行动电话(GSM、CDMA、CDPD、TDMA)
    行动电话模式是连接远端摄影机(如用於交通监控的摄影机)一种很好的应用方式,无需电话线。其传输速度低,但可满足静态影像的需要。一般通信速度范围为5-20Kbit/s。

.    无线网路(IEEE 802.11)
     由於不需要电缆,无线网路越来越流行。有许多用於高速无线通信的标准,通常最大通信速度范围为-11Mbit/s;一般实际速度为1Mbit/s。

    无线网路(蓝芽)
    蓝芽无线通信是一种越来越流行的标准,最大速度为720 Kbit/s,一般实际速度为500Kbit/s。

    选用连接线路的建议
   ·电话模式适用於不需要高速传输的应用。
   ·xDSL适用於办公室或是商店住家。
   ·行动电话或无线网路适用於远端摄影机。
   ·建筑物中建议使用100Mbit乙太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