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主轴控制

楼主(2013-05-09):
       目前用到机床主轴上的驱动器加电机,在运行起来的时候在50HZ时电机有异响,抖动,请问是什么原因,有好的办法吗?

楼主:
另外请问有国内的能做刚性攻丝的驱动器吗?

网友A:
吉泰科变频器可以做,并可以通过端子在速度控制、主轴定向、脉冲跟随之间的随意切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吉泰科变频器可以做,并可以通过端子在速度控制、主轴定向...

我知道50Hz这个问题是个通病,吉泰科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吉泰科变...

一般产生这个的原因是因为大部分变频器在50Hz切换时是在恒转矩、弱磁区切换时造成的,VF下还好,在做开环矢量控制时,内部算法的PI调整,转速的跳动,会在50.01到49.99之间跳动。所以会造成震荡、异声。 吉泰科变频器是在核心算法上做了调整,使即使是矢量控制时,也不会在50Hz这个点发出异声或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