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浪涌保护器

楼主(2013-05-09):
什么是浪涌保护器?

业主提出来需要添加浪涌保护器,我现在需要关于这个浪涌保护器作用的文字说明,还有不用浪涌保护器的危害。

烦请哪位老师给予解释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浪涌保护有浪涌保护器的;一般和电源并联;

网友B:
防雷击的,我们刚用了一个 ,  菲尼克斯的  。

网友C:
压敏电阻你知道吗?...

网友D:
防雷击用的.各种品牌都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防雷击的,我们刚用了一个 ,  菲尼克斯的  。

 ok........

网友F:
所谓“浪涌保护器”,对于电力行业来说,指的是能够消除或者降低电力线那种突然增加的高电压的器件。“浪涌”的词义本就是指突然增加的水头,通常指的是江河湖海等水面的剧烈波动物理现象。用于电力行业就是指电压突然升高的现象。这种现象会导致电机突然加速飞车损坏或者电流过大烧毁,如果有电子器件的话会导致超过额定工作电压而损毁。这种“浪涌”一般是电网突然甩负荷(例如大功率负载关闭或者跳闸等)、线路遭遇雷击电压突升、降压变压器绝缘破损导致高压串入等,对于该类“浪涌”的抵御措施是增加高压泄放产品(例如避雷器、压敏电阻等,这个设备对于偶然的雷击和大功率负载的突然切离所产生的浪涌有效,但是对于降压变压器初次级串入的高压还需要配合断路器实行电路切离方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