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什么是稳压电源

楼主(2013-05-09):
有个项目,要求配置“交流稳压电源”,

目的是;用于控制回路,在电压不稳时保证 PLC、仪器仪表等可靠工作。

请问如果只需达到以上目的,这种稳压电源一般多少钱?

最好能推荐一两家专业生产稳压电源的厂家。

网友A:
稳压电源:就是在电压波动大的情况下,自动调节电压;使输出电压在稳定的范围;

我们以前用过德力西的稳压电源;

网友B:
所有对电源电压有要求的用电器,自身都有稳压功能,无需外加。如PLC,交流电源输入的可以100VAC--240VAC;直流电源输入的24VDC,其供电范围可以在18V-30V。你还有必要加交流稳压器吗?画蛇添足。

网友C:
浩哥   不是电源专家吗           直接找他

网友D:
要求配置稳压电源好呀:报价可以高一些了

网友E:
我嗅到了商机的味道,哇咔咔……

稳压电源选用华天吧,价格便宜量又足

网友F:
德力西的稳压器,1KW的才几百块.

网友G:
中国导轨电源网-东东电气网:www.51spe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