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以太网模块

楼主(2013-05-09):
S7200安装CP243-1时找不见模块位置,并且提示CDB指针无效,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试下只安装一个模块

楼主:
我必须在原有模块基础上扩展。

网友B:
模块供电了吗?24V

配置以太网应该找到;

网友C:
通讯里面改成以太网通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模块供电了吗?24V配置以太网应该找到;

网友E:
通讯地址没设置......

网友F:
CP-243-1手册提示是这样的----确保在用户程序的一开始就调用了由向导生成的ETHx_CTRL 子程序。

根据这个说明,觉得你应该检查下程序了,当然IP及站点也得设定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