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与wincc通过以太网连接的几种方式

楼主(2013-05-09):
西门子S7-200 CPU与wincc连接可以通过3种方式:

一、用西门子CP243-1与wincc连接:

PLC编程时需要定义以太网向导,并且需要通过OPC,此方案太复杂,此处不做介绍,请点击此链接查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301/2013013111251800001-1.shtml

二、通过大连德嘉电子的CP243-ibus与wincc连接

需要通过OPC:PC access ,但是不需要定义以太网向导。 S7-200一般都是通过PC_Acces(OPC server)

软件再与WinCC相连的。因此要首先设PC_Access。但是,在设置前一定要运行一次西门子的MicroWin,在

它的设置PG/PC接口中选择<此处内容被屏蔽>TPC/IP(auto)→实际的网卡名<此处内容被屏蔽>,目的是将PC_Access的 驱动选为TCP/IP

A、OPC—西门子PC_Access的设置:

1、打开PC_Access,见下图:

2、用鼠标右健点击 [ MicroWin(TCP/IP) ],然后用鼠标左键选择 [ 新PLC(N) … ]

3、填写IP地址:192.168.1.10(注:这个是CP243-iBUS的IP地址),点击确认,进入下图。

4、用鼠标点击 [NewPLC]——新(N) ——项目(I) ,如下图所示:

新建项目的对话框:

下边做4个例子:

(1)名称:ITEM_VB10,地址:VB10,数据类型:BYTE

(2)名称:ITEM_Q0_0,地址:Q0.0,数据类型:BOOL

(3)名称:ITEM_I0_2,地址:Q0.2,数据类型:BOOL

(4)名称:ITEM_MD20,地址:MD20,数据类型:REAL

添加完变量后,一定要存一下盘!至于文件名随便写一个或用缺省的也可建立4个ITEM后,用鼠标安下图次序

(1)(2)(3)依次点击,就进入了测试状态

B、西门子WinCC的设置:

1、打开WinCC,新建一个项目[ test_s7_200]:

2、用鼠标右键点击 [变量管理] ——添加新的驱动程序(N) ——选择 OPC.chn

3、用鼠标右键点击 [OPC Groups (OPCHN Unit #1) ]  ——选择[ 系统参数 ]

4、用鼠标双击 [ \\<LOCAL> ] ,搜索本机OPC服务器:

5、选择 [ S7200.OPCServer ],再选择 [ 浏览服务器 ]

选择 [ 下一步 ]

6、将Items栏中内容全部选定,然后点击 [添加条目]

选择 [ 是 ]

选择 [ 确定 ]

选择 [ 完成 ],之后PC_Access中的变量就来到WinCC中:

注意了:出现数据变化很慢的情况请参看下图!

三、通过大连德嘉电子的ETH-ibus与wincc连接

ETH-iBUS=CP243i+wincc直连功能<此处内容被屏蔽>即不用PC ACCESS <此处内容被屏蔽>。它能够使你用WinCC自带的驱动<此处内容被屏蔽>TCP/IP

(auto) <此处内容被屏蔽>连接S7-200,在工程应用中化复杂为简单、方便实用。减少了因使用OPC[即PC ACCESS]而带来的通

讯不稳定性!

1、打开wincc选择驱动,见下图:WinCC 驱动TCP/IP——[鼠标右健]——系统参数——单元——TCP/IP(Auto)

2、WinCC 驱动TCP/IP——[鼠标右健]——新驱动程序的连接——属性——IP地址填入[192 .168 . 1 . 10]

注意了:出现数据变化很慢的情况请参看下图!

S7-200与WinCC变量的定义举例:

WinCC中的I、 Q 、M、 DB1(切记是DB1)与 s7-200中的 I、 Q 、M、 V对应

S7-200                             WinCC

V3.0          二进制变量           DB1.D3.0

V3.1          二进制变量           DB1.D3.1

 ……

V3.7          二进制变量           DB1.D3.7

VB60         无(有)符号8位数    DB1.DBB60

VW61        无(有)符号16位数   DB1.DW61

VD63        无(有)符号32位数   DB1.DD63

VD67        32位浮点数 IEEE 754   DB1.DD67

M10.3      二进制变量               M10.3

Q0.5       二进制变量               A0.5

QW3      无(有)符号16位数       AW3

 I0.2        二进制变量               E0.2

IB6        无(有)符号8位数       EB6

三种方式相比之下,最后这种方式最优,既不需要定义以太网向导,也不需要OPC,为工程节省很多时间和

成本!

网友A:
  这个广告真是不错,产品连接方式说得很是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广告真是不错,产品连接方式说得很是详细

哈哈,多有打扰,敬请谅解啊!如果不选用我们的产品用西门子原装的以太网模块CP243-1的详细设置我的帖子上也有,方便新手学习!您如果感兴趣可以买个我们的试试!

楼主(2013-06-14):
方案1、使用大连德嘉电子的ETH-MPI(Smart IE),可以通过以太网连接西门子精彩系列

              Smart line触摸屏,通过交换机还可以与上位软件WINCC、组态王、力控等相连,用

              STEP7给S7-300编程。一个模块搞定你S7-300整个项目!

方案2、通过MPI或者DP总线连接。此方案需选用西门子原装的MP277触摸屏,上位机连接

              PLC需要加CP5611卡,且MPI总线、DP总线上需加终端电阻!众所周知,西门子的

              MP277触摸屏,CP5611卡等都造价不菲,整套方案的造价之高可想而知!

              另外,此方案有个缺点,硬件485结构的抗干扰能力与以太网相比要差很多,尤其在

              有变频器干扰的情况下感觉尤其明显,所以在强干扰的工业环境下还是要劲量选择

              以太网产品!

方案3、使用国产屏。很多国产触摸屏的兼容性不好,会影响上位机的通讯,且很多触摸屏

              独享MPI通讯口,致使客户必须购买同时具有MPI和DP的S7-300 PLC(用MPI接触

              摸屏,用DP接上位机)导致成本增加!

综上所述,3种方案中第一种方案最优,无论从稳定性,可靠性还是性价比方便都优出其他

两个方案!

网友B(2017-01-24):
楼主介绍的都是干货啊,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