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 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2013-05-09):
前辈们  帮忙解释下 大体是什么意思  只要个大概意思就行  下面这些多是一起的

1.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

bool zero=0

GetData(a, "Local HMI", LW, 9200, 1)

SetData(a, "Local HMI", RW, 1000, 1)

end macro_command

2.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

bool zero=0

GetData(a, "Local HMI", LW, 9200, 1)

a=a+10

SetData(a, "Local HMI", RW, 1000, 1)

end macro_command

3.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

bool zero=0

GetData(a, "Local HMI", LW, 9200, 1)

a=a+20

SetData(a, "Local HMI", RW, 1000, 1)

end macro_command

4.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m,c[10],i[180],name[5],index,temp,index1=0,count=0

bool zero=0

GetData(index, "Local HMI", RW, 1000, 1)

temp=index+10

count=180-index

GetData(i[0], "Local HMI", RW, index, count)

SetData(i[0], "Local HMI", RW, temp, count)

FILL(c[0], 0, 10)

SetData(c[0], "Local HMI", RW, index, 10)

for m=0 to 17

 GetData(name[0], "Local HMI", RW, 0+index1, 5)

 SetData(name[0], "Local HMI", LW, 3000+index1, 5)

 index1=index1+10

next

SetData(zero, "Local HMI", LB, 3, 1)

end macro_command

5.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m,c[180],name[5],index,temp,index1=0,count=0

short clear[10]={0,0,0,0,0,0,0,0,0,0}

bool zero=0

GetData(index, "Local HMI", RW, 1000, 1)

temp=index+10

count=180-index

SetData(clear[0], "Local HMI", RW, 180, 10)

GetData(c[0], "Local HMI", RW, temp, count)

SetData(c[0], "Local HMI", RW, index, count)

for m=0 to 17

 GetData(name[0], "Local HMI", RW, 0+index1, 5)

 SetData(name[0], "Local HMI", LW, 3000+index1, 5)

 index1=index1+10

next

SetData(zero, "Local HMI", LB, 4, 1)

end macro_command

6.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b[10],name[5],i,index=0

bool zero=0

GetData(a, "Local HMI", RW, 1000, 1)

a=a+5

GetData(b[0], "Local HMI", RW, a, 5)

SetData(b[0], "Local HMI", RW, 1100, 5)

SetData(zero, "Local HMI", LB, 5, 1)

for i=0 to 17

 GetData(name[0], "Local HMI", RW, 0+index, 5)

 SetData(name[0], "Local HMI", LW, 3000+index, 5)

 index=index+10

next

end macro_command

7.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b[10],name[5], i,index=0

bool zero=0

GetData(a, "Local HMI", RW, 1000, 1)

a=a+5

GetData(b[0], "Local HMI", RW, 1100, 5)

SetData(b[0], "Local HMI", RW, a, 5)

SetData(zero, "Local HMI", LB, 6, 1)

for i=0 to 17

 GetData(name[0], "Local HMI", RW, 0+index, 5)

 SetData(name[0], "Local HMI", LW, 3000+index, 5)

 index=index+10

next

end macro_command

8.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b[3]

bool OFF

GetData(a, "Local HMI", LW, 9200, 1)

b[0]=1+a/10

b[1]=b[0]+1

b[2]=b[1]+1

SetData(b[0], "Local HMI", RW, 2000, 3)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10, 1)

end macro_command

9.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name[5],temp[5]

short i,var=0,b[5]

bool ON=true,OFF,flag=false

GetData(name[0], "Local HMI", LW, 0, 5)        // get name strings

for i=0 to 17 step 1

  GetData(temp[0], "Local HMI", RW, var, 5)

  if name[0]==temp[0] and name[1]==temp[1] and name[2]==temp[2] and name[3]==temp[3] and name[4]==temp[4]  then

  GetData(b[0], "Local HMI", RW, var+5, 5)

  SetData(b[0], "Local HMI", LW, 5, 5)

  flag=true

  SetData(flag, "Local HMI", LB, 10, 1)

  else

  var=var+10

  end if

SetData(i, "Local HMI", LW, 100, 1)

SetData(var, "Local HMI", LW, 101, 1)

next i

SetData(ON, "Local HMI", LB, 9, 1)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7, 1)

end macro_command

10.

macro_command main()

char a[10]

bool OFF=false

GetData(a[0], "Local HMI", LW, 0, 10)

SetData(a[0], "Local HMI", LW, 200, 10)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8, 1)

end macro_command

11.

macro_command main()

bool alarm=true,OFF=false,flag

GetData(flag, "Local HMI", LB, 10, 1)

 if flag==false then

    SetData(alarm, "Local HMI", LB, 11, 1)

 end if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10, 1)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9, 1)

end macro_command

12.

macro_command main()

bool OFF=false

char name[10]

GetData(name[0], "Local HMI", LW, 200, 10)

SetData(name[0], "Local HMI", LW, 0, 10)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12, 1)

end macro_command

13.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name[5],temp[5]

short i,j,m,var=0,index

bool OFF=false,flag=false

GetData(index, "Local HMI", LW, 9200, 1)

GetData(name[0], "Local HMI", LW, 3000+index, 5)

for i=0 to 17 step 1

  GetData(temp[0], "Local HMI", RW, var, 5)

  if name[0]==temp[0] and name[1]==temp[1] and name[2]==temp[2] and name[3]==temp[3] and name[4]==temp[4]  then

      flag=true

      SetData(flag, "Local HMI", LB, 20, 1)

      SetData(name[0], "Local HMI", LW, 100, 5)

  else

  var=var+10

  end if

next i

if flag==false then

  SetData(name[0], "Local HMI", RW, 0+index, 5)

end if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21, 1)

end macro_command

14.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name[5]

short i,index=0

for i=0 to 17

 GetData(name[0], "Local HMI", RW, 0+index, 5)

 SetData(name[0], "Local HMI", LW, 3000+index, 5)

 index=index+10

next

end macro_command

15.

macro_command main()

char a[10],b[10],c[10]

bool OFF=false

short index

GetData(index, "Local HMI", LW, 9200, 1)

GetData(a[0], "Local HMI", RW, 0+index, 10)

GetData(b[0], "Local HMI", RW, 10+index, 10)

GetData(c[0], "Local HMI", RW, 20+index, 10)

SetData(a[0], "Local HMI",LW, 3000+index, 10)

SetData(b[0], "Local HMI", LW, 3010+index, 10)

SetData(c[0], "Local HMI", LW, 3020+index, 10)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33, 1)

end macro_command

16.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name[5],oldname[5],temp[5]

short i,var=0,index

bool OFF=false,flag=false

GetData(index, "Local HMI", LW, 9200, 1)

GetData(name[0], "Local HMI", LW, 3010+index, 5)

for i=0 to 17 step 1

  GetData(temp[0], "Local HMI", RW, var, 5)

  if name[0]==temp[0] and name[1]==temp[1] and name[2]==temp[2] and name[3]==temp[3] and name[4]==temp[4]  then

      flag=true

      SetData(flag, "Local HMI", LB, 20, 1)

      SetData(name[0], "Local HMI", LW, 100, 5)

  else

  var=var+10

  end if

next i

if flag==false then

  SetData(name[0], "Local HMI", RW, 10+index, 5)

end if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22, 1)

end macro_command

17.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name[5],oldname[5],temp[5]

short i,var=0,index

bool OFF=false,flag=false

GetData(index, "Local HMI", LW, 9200, 1)

GetData(name[0], "Local HMI", LW, 3020+index, 5)

for i=0 to 17 step 1

  GetData(temp[0], "Local HMI", RW, var, 5)

  if name[0]==temp[0] and name[1]==temp[1] and name[2]==temp[2] and name[3]==temp[3] and name[4]==temp[4]  then

      flag=true

      SetData(flag, "Local HMI", LB, 20, 1)

      SetData(name[0], "Local HMI", LW, 100, 5)

  else

  var=var+10

  end if

next i

if flag==false then

  SetData(name[0], "Local HMI", RW, 20+index, 5)

end if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23, 1)

end macro_command

18.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name[5]

short i,index=0,number[3]={1,2,3}

bool ON=true

for i=0 to 17

 GetData(name[0], "Local HMI", RW, 0+index, 5)

 SetData(name[0], "Local HMI", LW, 3000+index, 5)

 index=index+10

next

SetData(number[0], "Local HMI", RW, 2000, 3)

SetData(ON, "Local HMI", LB, 0, 1)

end macro_command

楼主:
是威纶通    宏程序

网友A:
我看像宏程序的一种。

楼主:
这鸡吧程序 困扰了我一个多月了  哪位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B:
宏程序,接上触摸屏一试便知,其实就是设置一些参数。可以联系我254489112@qq.com

网友C:
我没有用过威伦宏指令,不过应该不难看懂:

macro_command main()

char a[10],b[10],c[10]

bool OFF=false

short index

GetData(index, "Local HMI", LW, 9200, 1)

GetData(a[0], "Local HMI", RW, 0+index, 10)

GetData(b[0], "Local HMI", RW, 10+index, 10)

GetData(c[0], "Local HMI", RW, 20+index, 10)

SetData(a[0], "Local HMI",LW, 3000+index, 10)

SetData(b[0], "Local HMI", LW, 3010+index, 10)

SetData(c[0], "Local HMI", LW, 3020+index, 10)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33, 1)

end macro_command

红色,是程序段或过程区域。绿色为定义段。。。。。程序都有这两部分。。中间getdata是读数,setdata是写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用过威伦宏指令,不过应该不难看懂:macro_c...

前辈 我想修改这个宏程序  能帮我大体解释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