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控制伺服

楼主(2013-05-09):
各位大侠好,我用欧姆龙500P/R的NPN编码器通过三菱PLCFX1N,控制台达伺服带动切刀切管子,可是每次切的长短不一,现在发现是高数计数器在编码器没转的情况下也会自己跑数,呼呼的跑,有时动动编码器就不跑了,有时自己就跑,不知道是PLC的问题还是编码器的问题,还是不兼容。

网友A:
输送管子的机构有问题吗?

会不会近给速度不一,或是管子打滑。

网友B:
描述不详细,无法分析……可能是机械,也可能是你的控制方案有问题,也可能是通过PLC处理后响应性不够,有延迟,……

网友C:
楼主是位置控制模式吗?

网友D:
控制方式不对,或者丢脉冲了吗

网友E:
定位到最后切还是在运动中切?一般不会丢脉冲的吧。

楼主(2013-11-25):
找出原因来了,是高速计数器自己跑数,编码器不转的情况下,高速计数器数值有时会自己跑,我用的FX1N,编码器是欧姆龙的NPN型,高速计数器我C235,C251,C253,都轮流试了,都不行,都自己跑数,不知道是编码器的问题还是PLC的问题,我感觉是编码器的问题,动一动编码器,有时跑数有时不跑,可是换了了国产的还是那样,三菱客服说可能不兼容,他们也不知道原因,呜呜,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送管子的机构有问题吗?会不会近给速度不一,或是管子打滑。

 不是,已经夹得很紧了,是高速计数器自己跑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感觉的编码器的原因,可是欧姆龙的编码器已经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描述不详细,无法分析……可能是机械,也可能是你的控制方...

是高速计数时自己跑数,编码器不转时,C253自己呼呼的跑数,不知道该怎么办,求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位到最后切还是在运动中切?一般不会丢脉冲的吧。

 是运动中切,不过不是运动方式的原因,是高速计数器在编码器不转的情况下自己跑数,不知道是编码器的原因还是PLC的原因,当编码器计数不乱跑时管子切的很准确,可它经常自己就乱跑

网友F:
我是初学者,正学习中。会不会是复位问题,我有一增量编码器,上电就有数值。但复位后就准确能用。

网友G:
我用过其他的编码器,也遇到过像你这种问题,很明显应该是干扰问题,你将编码器的连线改用网线(双绞线带屏蔽层)试试,再不行就单独接地,别跟强电一起走线,应该能解决

网友H(2020-06-21):
楼主程序可以发过来看看吗?邮箱29795637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