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推荐个带变送功能的电流表

楼主(2013-05-09):
4-20mA的,经济好用的   额,错了,是互感器

网友A:
 带变送功能的电流表4-20mA是直流输出,需要哪一种可到度娘搜索一下即可;互感器是将交流大电流转换成交流小电流用于表计监测,一般二次电流量程为5A,1A。二者有着根本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