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打不开?

楼主(2013-05-09):
为什么打不开能呢?谢谢。

网友A:
在软件中通过“文件”——“打开”菜单选择文件打开试试。

网友B:
把那个文件复制到桌面,文件名改为英或数字,再打开软件,从软件里找到这个档案!系统或软件的繁/简体会有这样的情况,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