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泰信通---无线生活,无限美好

楼主(2013-05-09):
伊泰信通---无线生活,无限美好

物联网将改变未来家庭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家庭人口结构以及信息技术的的发展变化以及人类对家居环境的安全性、舒适性、效率性要求的提高,造成家居智能化的需求大大增加,同时越来越多的家庭要求智能家居产品不仅要满足一些基本的需求,更要求智能家居系统在功能扩展、外延甚至服务方面能够做到简单、方便、安全。

   深圳市伊泰信通科技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物联网解决方案提供商,成立于2007年10月,是专业从事无线通信设备、无线物联网产品(智能家居)、RFID系列产品的技术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技术密集型高新科技企业。公司作为无线物联网行业开拓者,多年致力于服务全球合作伙伴,已成为业内领先的物联网行业应用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伊泰智能家居系列产品是以住宅为平台,利用综合布线技术、网络通信技术、智能家居-系统设计方案安全防范技术、自动控制技术、音视频技术将家居生活有关的设施集成,构建高效的住宅设施与家庭日程事务的管理系统,提升家居安全性、便利性、舒适性、艺术性,并实现环保节能的居住环境。

作为一个标准的智能家居,需要覆盖多方面的应用。其简单示意图如下图所示:

方案示意图

   如上所示,一个典型的智能家居系统需要包含无线网关以及多种传感器控制设备。

方案架构

网络架构图

   多种传感器或者控制设备,通过无线wifi网络与ET8511IP FAM报警控制器交互通信。最后通过ET8511 IP报警控制器将上述控制信息在互联网上共享。

数据监控中心(C/S):基于WINDOWS的PC,可通过Famer客户端监控软件,直接访问数据中心服务器,中心服务器7*24小时不间断运行,同时支持FAM远程控制、参数设置、状态查询、远程拍照、LED发布、添加/删除FAM、添加/删除用户,用户授权、报表统计等所有功能。

用户PC (B/S):用户PC,可直接通过任何浏览器,访问云管理平台的WEB地址,即可远程查询/控制所属FAM设备。支持FAM远程控制、参数设置、状态查询、远程拍照、LED发布、报表统计等所有功能,也可以通过Famer客户软件(C/S),直接访问数据中心服务器。

平板电脑和手机(B/S):用户平板电脑和手机(包括IOS和Android系统),可直接通过任何浏览器,访问云系统管理平台的WEB地址,即可远程查询/控制所属FAM设备。

相关设备简要说明

1.ET8511IP FAM报警控制器

   ET8511IP FAM报警控制器是所有无线传感器和无线联动控制设备的信息收集控制终端。所有传感、探测器将收集到的信息通过ET8511传到授权手机、平板电脑、电脑等管理设备;另外某些控制命令由管理设备通过ET8511发送给联动设备。

   比如家中无人时门被打开,门磁侦测到有人闯入,则将闯入报警通过ET8511发送给主人手机,手机收到信息发出震动铃声提示,主人确认后发出控制指令,电磁门锁自动落锁并触发无线声光报警器发出报警。

2.无线智能调光开关

   该开关可直接取代家中的墙壁开关面板,通过它不仅可以像正常开关一样使用,更重要的是它已经和家中的所有物联网设备自动组成了一个无线传感控制网络,可以通过无线网关向其发出开关、调光等指令。其意义在于主人离家后无需担心家中所有的电灯是否忘了关掉,只要主人离家,所有忘关的电灯会自动关闭。或者在你睡觉时你无需逐个房间去检查灯是否开着,你需要做的只需按下装在床头的睡眠按钮,所有灯光会自动关闭,同时你夜间起床时,灯光会自动调节至柔和,从而保证睡眠的质量。

3.无线温湿度传感器

   主要用于探测室内、室外温湿度。虽然绝大多数空调都有温度探测功能,但由于空调的体积限制,它只能探测到出风口空调附近的温度,这也正是很多消费者感觉其温度不准的重要原因。有了无线温湿度探测器,你就可以确切地知道室内准确的温湿度。其现实意义在于当室内温度过高或过低时能够提前启动空调调节温度。比如当你在回家的路上,家中的无线温湿度传感器探测出房间温度过高则会启动空调自动降温,等你回家时,家中已经是一个宜人的温度了。另外无线温湿度传感器对于你早晨出门也有着特别意义,当你呆在空调房间时,你对户外的温度是没有感觉的,这时候装在墙壁外的温湿度传感器就可以发挥作用,它可以告诉你现在户外的实时温度,根据这个准确温度你就可以决定自己的穿着了,而不会出现出门后才穿多或者穿少的尴尬了。

4.无线智能插座

   主要用于控制家电的开关,比如通过它可以自动启动排气扇排气,这在炎热的夏天对于密闭的车库是一个有趣的应用。当然它还可以控制任何你想控制的家电,只要将家电的插头插上无线智能插座即可,比如饮水机、电热水器等等。

5.无线红外转发器

   这个产品主要是用于家中可以被红外遥控器控制的设备,比如空调、电动窗帘、电视等等。通过无线红外转发器,你可以远程无线遥控空调,你也可以不用起床就关闭窗帘等。这是个很有意义的产品,它可以将传统的家电立即转换成智能家电。

6.无线红外防闯入探测器

   这个产品主要用于防非法入侵,比如当你按下床头的无线睡眠按钮后,关闭的不仅是灯光,同时它也会启动无线红外防闯入探测器自动设防,此时一旦有人入侵就会发出报警信号并可按设定自动开启入侵区域的灯光吓退入侵者。或者当你离家后它会自动设防,一旦有人闯入,会通过无线网关自动提醒你的手机并接受你手机发出的警情处理指令。

7.无线空气质量传感器

   该传感器主要探测卧室内的空气质量是否混浊,这对于要回家休息的你很有意义,特别是有婴幼儿的家庭尤其重要。它通过探测空气质量告诉你目前室内空气是否影响健康,并可通过无线网关启动相关设备优化调节空气质量。

8.无线门铃

   这种门铃对于大户型或别墅很有价值。出于安全考虑,大多数人睡觉时会关闭房门,此时有人来访按下门铃,在房间内很难听到铃声。这种无线门铃能够将按铃信号传递给床头开关提示你有人造访。另外在家中无人时,按门铃的动作会通过网关传递给你的手机,而这对你了解家庭的安全现状和来访信息非常重要。

9.无线门磁、窗磁

   主要用于防入侵。当你在家时,门、窗磁会自动处于撤防状态,不会触发报警,当你离家后,门、窗磁会自动进入布防状态,一旦有人开门或开窗就会通知你的手机并发出报警信息。与传统的门窗磁相比,无线门窗磁无需布线,装上电池即可工作,安装非常方便,安装过程一般不超过2分钟。另外对于有保险柜的家庭来说,这种传感器还能够侦测并记录下保险柜每次被打开或者关闭的时间并及时通知授权手机。

10.太阳能无线智能阀门

   这是通过太阳能供电的无线浇灌系统。一般工作流程是土壤湿度传感器将土壤含水情况发送给无线网关,一旦土壤缺水,无线网关就会发出控制指令给无线智能阀门通知供水,同时将供水时间和供水量传递给网关,并通过网关保存在手机或其它设备上。

11.无线床头睡眠按钮

   这是个可以固定或粘贴在床头木板上的电池供电装置,它的作用主要是帮助你在睡觉时关闭所有该关闭的电器同时启动安全系统进入布防状态。比如启动无线红外防闯入探测器、窗磁、门磁等进入预警布防状态。另外它也能帮助你启动夜间的照明模式,比如当你夜间起床时,打开的灯光就会很柔和,而不会像进餐时那么明亮,即使这是同一盏灯。

12.无线燃气泄漏传感器

   该传感器主要是探测家中的燃气泄漏情况,它无需布线,一旦有燃气泄漏会通过网关发出报警并通知授权手机。

13.无线辐射传感器、无线空气污染传感器

   对于一些对太阳辐射敏感的人来说,这种传感器具有特别的意义,通过它你可以准确知道出门前是否需要采取防太阳辐射或者防污染防尘措施,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看一下手机屏幕,因为户外的辐射、污染等情况已经通过无线网关传到了你手机上了。

总结:物联网将创造便捷家庭

   以上是一个典型的基于物联网智能家居系统,该系统实现多个传感器与多个网络的交互,用户可在任何时间、地点,非常便捷的查询、控制所有家居设备。当然物联网带来的神奇之处还在于用户完全可以将除上述之外的多种传感器和控制器系统包含、集成进来。

   深圳市伊泰信通科技有限公司解决方案遍及智能交通、智能物流、智能电网、环境保护、政府工作、公共安全、平安家居、智能消防、工业监测、环境监测、老人护理、个人健康、花卉栽培、水系监测、食品溯源、远程测控、环保监测、气象监测、金融联网等多个领域。具体地说,就是把感应器嵌入和装备到电网、铁路、桥梁、隧道、公路、建筑、供水系统、大坝、油气管道等各种物体中,然后将“物联网”与现有的无线互联网整合起来,实现人类社会与物理系统的整合,在这个整合的网络当中,存在能力强大的中心计算机群(伊泰云系统管理平台),能够对整合网络内的人员、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实施实时的管理和控制,在此基础上,人类可以以更加精细和动态的方式管理生产和生活,达到“智慧”状态,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生产力水平,改善人与自然间的关系,从而实现“无线生活、无限美好”。

网友A:
供应300℃高温油温机,模具油加热器,模具控温机的用途和特点:

一、油加热器介绍:
           油加热器又叫油温控制器、热油温控设备、油加热控温机、导热油加热器,为大型热油温控设备,能在较低的运行压力下将导热油温度加热到350摄氏度,泵浦流量大,加热功率高。                   油加热器:是以煤、重油、轻油、可燃气体其他可燃材料为燃料,导热油为热载体。利用循环油泵强制液相循环,将热能输送给用热设备后,继而返回重新加热的温度控制设备。油加热器是一种新型、安全、高效节能,低压(常压下或较低压力)并能提供高温热能的特种工业炉,以导热油为热载体,通过热油泵使热载体循环,将热量传递给用热设备。
        是我公司生产研发用于模具加热、恒温、控温的油式加热器。是一种电加热方式,利用循环液压油传递热量进行控温的机械设备。行业称之为:油温机、运油式模温机、油循环温度控制机。                    二、油加热器用途、功能:
                  1、用途相当广泛,如:模具加热控温         2、塑胶射出机加热控温         3、辊轮辊筒温度控制         4、铝镁合金压铸机温度控制         5、挤出机螺杆料管模头控温         6、反应釜夹套加热控温         7、揑合机、万马力控温         性能:  1、能在较低的运行压力下<0.5Mpa,获得较高的工作温度≤320℃,降低了用热设备的受压等级,可提高系统的安全性。   2、加热均匀柔合,温度调节采用PID自整定智能控制,控温精度高≤±1℃,可满足高工艺标准的严格要求。   3、体积小,占地少,可安装在用热设备附近,不需专设锅炉房,不需要设专人操作,可降低设备投资及运行费用,回收投资快。